做了一个薄膜手抛伞翼机,有点小问题。。

楼主(2021-04-01):
新做的手抛伞翼机,材料是烧烤签和塑料袋,骨架顶角是80度,翼膜顶角是90度,气动中心是45%的位置。
翼膜是用双面胶带粘上去的,也很牢固
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抛出去有时候是很平稳的滑翔,但有时候又会一头栽倒在地上,是什么情况呢?求指点。

网友:
很像是一个风筝

网友:
尾巴加个彩带,就成风筝了

至于这种无动力滑翔机,可能不是结构的问题,应该是受气流影响吧。

网友:
既然是伞翼机就要在重心处下挂配重,可以模拟真伞翼机那样在下面挂一个人偶。

网友:
加油整!我做了一个翼展50cm左右的,起飞重量39g。

网友:
手拋只能大概检测,跟你扔时候每次出手速度,角度什么都有关系。另外带上动力又不太一样,一般手拋滑翔很平稳的配重带上动力就会头轻。45%有点靠后了,40%左右合适。

网友A:
伞翼机,伞膜是柔性的,看你的图,仐翼的伞膜很不平顺,所以有时出手时速度合适伞膜平顺,滑翔的就好,出手瞬间伞膜翘曲凌乱,气动性能很坏,滑翔就不好。你再手抛时,事先把伞膜整理平顺,按当地风向,风速,调整好出手时模型的角度,多半滑翔效果会好很多。

网友:
每次扔出去的时候飞机会受力变形。所以你每次扔出去的飞行姿态都不太一样。你可以用手机录像看慢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伞翼机,伞膜是柔性的,看你的图,仐翼的伞膜很不平顺,所以有时出手时速度合适伞膜平顺,滑翔的就好,出手 ...

我现在用的是冰箱保鲜袋的薄膜。我今天又试验了一下,很奇葩,正常抛经常栽头,
反一面过来再抛,基本没见有栽头的现象,就是底朝上抛。也没换膜,没加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