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图传方面的问题,求大佬指点,谢谢

楼主(2021-04-01):
以前比较喜欢玩模拟飞行,比如LOCK ON之类的,最近准备开始玩固定翼,想采用FPV飞行,要求价格尽可能便宜一点,图像清晰,我的飞行距离也就几百米,不会搞那种拉距飞行,大疆那种图传就太贵太贵了,玩不起。求大佬们帮忙看看下面这个配置可以吗?还需要买其他配件吗?
屏幕上如果要显示各种参数,请问是要买飞控吗?哪种飞控性价比高一些呢?谢谢各位大佬帮忙!

网友A:
模拟图传图像基本上就和清晰不搭边了,非要矮子里面拔将军的话建议把摄像头换成平头哥或者无牙仔

网友B:
可以,最好把接收换成小飞手4 ,有dvr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图传图像基本上就和清晰不搭边了,非要矮子里面拔将军的话建议把摄像头换成平头哥或者无牙仔

好的,谢谢。请问一下模拟图传的清晰度,主要是和摄像头的关系比较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最好把接收换成小飞手4 ,有dvr

好的,谢谢

网友:
清晰度和摄像头有关系,主要是图传限制了视频,模拟真的不清晰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请问一下模拟图传的清晰度,主要是和摄像头的关系比较大吗?

和摄像头,屏幕有关系,平头哥在1080P的屏幕上看着还是不错的

网友C:
模拟信号比起数字信号来讲差太多,我以前玩模拟图传,建议把摄像头用平头哥二代,还算凑活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模拟信号比起数字信号来讲差太多,我以前玩模拟图传,建议把摄像头用平头哥二代,还算凑活能飞

好的谢谢,准备买平头哥二代和小飞手4代了。我主要是装在固定翼飞机上近距离飞行,因为是新手,飞远了看不清姿态或者有时候容易错舵,有了摄像头提供的第一视角图像,就会压力小很多了。大疆的数字图传还是有点贵。 请问图传的天线和监视器的天线有什么讲究吗?飞机上一般用什么天线呢?小飞手我看有一个棒状天线,一个蘑菇天线。我的飞行距离不远,估计也就200米左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