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巴飞塔如何接大疆天空端

楼主(2021-04-01):
兄弟们,曼巴这个老飞控与大疆天空端该如何链接?

网友A:
曼巴飞塔有专门的dji版本,你这个你先找找有没有这几组线。
7.4v-17.4v vcc
GND
TX/RX
G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曼巴飞塔有专门的dji版本,你这个你先找找有没有这几组线。
7.4v-17.4v vcc
GND

感谢兄弟,我在淘宝找到一份接线示意图,
如果我不用大疆的遥控,只用大疆图传的话,是不是图中最下面两根 棕色和黄色线就不用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兄弟,我在淘宝找到一份接线示意图,
如果我不用大疆的遥控,只用大疆图传的话,是不是图中最下面两 ...

黄色那个是不用接,GND那个我的是接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黄色那个是不用接,GND那个我的是接了的。

谢谢大兄弟

网友B:
那不是说用bec供个9V电普通飞控都可以接大疆天空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不是说用bec供个9V电普通飞控都可以接大疆天空端了?

没有OS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