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热丝的两种用法

楼主(2021-04-01):
玩航模几年,断断续续的,喜欢自己造飞机,电热丝也有几种使用方法,总结一下。
1、单纯热切割泡沫。最开始找媳妇的舅舅做了一个弓。

买了两种规格的电热丝,选择一种绑在一端。用绳子在另外一端拉紧。长度大概一米。

不用的时候可以收起来,占地方比较小。

缺点是长度还是不够,之前我做的翼展2米的B25轰炸机,需要更长的距离切割锥形。于是直接一头绑在钉在桌子上的钉子,一头拉着切割。
第二个缺点事用的一个汽车启动的电源,每次只能切割几分钟就得重新充电。而且一旦电热丝过长,电阻增加,导致发热变差。
于是有了一个帖子:400瓦的二手电脑电源制作泡沫切割机,效果杠杠的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26522

2电热丝给电池放电
航模锂电池很久不用,为避免电池很久不用坏掉了,打算充放电。充电器给航模锂电池放电很慢,大概10W,而且容易发热。本来打算用航模电机放电,又觉得吵。干脆做个电热丝给电池放电,速度快还安静,可以通过改变电热丝长度改变放热功率。配置一个BB响,以免电池过放。

这样还可以切一些小一点的泡沫。现在的缺点是用3S的锂电池,电热丝短,因此特别红,发热很大,切割泡沫的速度不太好控制。另外放热速度快,单片电池很容易降低到3.3V,然后能够恢复到3.7V。2200mAh的有些3S电池正常能放6分钟,有的差电池30秒钟就BB响。

网友A:
很像锯子啊,上方绳子中间插一片竹片转几圈然后卡在中间,就能张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像锯子啊,上方绳子中间插一片竹片转几圈然后卡在中间,就能张紧。

对,只是拍照的时候没有安装横棒子
来自微站

网友B:
很久之前  我也是学习了网络上的  用电脑电源给电热丝通电,当年好像是吉他二号弦 还是三号弦,翼展长了   或者切梯形翼  就远处钉钉子拉紧来切。后来懒了就在网上找 有道模型 切EPP机翼。拉线切有个不好的地方就是  线长了  电源不够力  发热不够,切不怎么爽,而且绷不紧切割线会两边切了  中间弧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久之前  我也是学习了网络上的  用电脑电源给电热丝通电,当年好像是吉他二号弦 还是三号弦,翼展长了    ...

我又买了一个直流电源,可以调电压,这样可以控制发热程度。一米以内长度的话,用我的弓还绷紧得可以用。长了就容易弯,需要加大功率,提高温度,才容易拉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