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0卫星天线在什么位置固定的呀

楼主(2021-04-01):
最近折腾卫星天线
k8+2个dsmx
470应该还可以吧
为了简便布线把卫星粘到k8上面了
不知道这样可行不
先不管卫星连接线,等插头到我就给弄短了
大佬们帮忙指导指导

网友A:
我520都是用的双卫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520都是用的双卫星

直接粘在k8上没问题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直接粘在k8上没问题吧?

没问题的,我500也是K8+双卫星这么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问题的,我500也是K8+双卫星这么飞,

谢谢大佬

网友C:
弱弱的问一句为什么要用双卫星或是用卫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弱弱的问一句为什么要用双卫星或是用卫星

接收机

网友C:
引用 楼主:
接收机

请问对比传统的接收机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对比传统的接收机有什么区别

小,布线简单方便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小,布线简单方便

谢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解答

不客气,今天飞机不在跟前,要不然给你发张图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