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530装船

楼主(2021-04-02):
MM530“建造”备忘录

一天晚上刷着小黄鱼,突然看到成都卖家在出一条MM530,赶紧点进去看,船是V1 3舵机版本,但是只有空船+桅杆,没有帆,舵机,缺失舵机安装板和 尾舵一字摇臂。经过一番沟通,成功以220元拿下。价格没法砍下来,但是卖家答应发顺丰。心里暗爽,时运高,挡都挡不住。
船到货状态还不错,没有明显伤痕,船壳有2处轻微凹痕,初步判断不需要修复,V1版推出时间比较早,船身都是灰和蟑螂卵,拿肥皂洗完一遍干净多。仔细检查一遍,船是全新未装状态,金属件都很新,清点完配件清单后准备开始“建造”工作。
舵机安装板打算用 层板或者ABS板来做,通过复印机放大图纸,省去了绘制图纸的时间,先找到了3MM层板,就拿来直接开工了,去除了不用的开关部分,配合手锯,小电磨,层板质量一般,切割过程中经常爆开,看来还得换ABS板。
尾舵一字摇臂用 标准舵机的一字摇臂打孔上螺丝 ,铸工胶填充,用牙签保留螺丝孔和3MM轴空间,玩成后试剂效果还不错,比用AB胶强度高。

楼主:
MM530“建造”备忘录2
原船到货的时候没有拉索舵机摇臂,我参考原图纸尺寸打印了一套摇臂,省去了两个小滑轮,简化了结构。拉索使用绿色的大力马鱼线,强度用在MM上足够,3眼调节扣 用3D打印机做了一些,先凑合着用,前帆横杆的调节使用内径3MM硅胶管固定,滑动调节,所有的线先打活扣,等定型了再一次性收尾。
目前该船是按V1的标准安装调试的,没有进行大的改动。为了方便运输,在前后拉索末端加了金属活扣方便取下船帆。
下一步计划针对船舱盖密封不严的问题,考虑给舱盖凹槽灌一些黄油,加强密封性。制作一个电子设备的防水壳。

网友A:
桅杆的直径不对,太细了。

应该是铝管外径正好插进碳纤维管的内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桅杆的直径不对,太细了。

应该是铝管外径正好插进碳纤维管的内径

意思是铝管也插到船体底座里面?

楼主:
初步装好了。第一次装530空船请问一下前辈们。铝管是否要和碳管粘死?铝管插不到船的桅杆孔里,游标尺量铝管6MM,桅杆孔5.8MM。

楼主:
看了一下之前P51的MM530,发现铝管比这个短。他的是PNP,都已经装好了。

楼主:
给前后拉锁加了活扣。整个桅杆可以快拆。初步安装到位。

网友:
   动手能力强

楼主:
这船还得改进,1,前帆拉索出线孔 到货的时候 是堵住的,电钻开孔 能用,但是不顺滑 ,考虑到船身里面的部分不好做倒角,打算套一节口服液吸管改进。2,后拉索 的线容易和 尾舵摇臂上的线头干涉,重新做尾舵拉线方向。3、换一套一字摇臂,降低摇臂高度,错开 主帆拉索和 尾舵摇臂之间距离。原船到货缺失部分配件,结合自己理解,用3D打印的。在这里感谢宁静致远模友送的原厂帆。

楼主:
发一组试船的照片

楼主:
加装一个防水盒,尺寸34*65*40。一般航行没问题。

楼主:
准备
加个防水盖子保护一下。

楼主:
防水盒完工,

网友B:
好手艺。
原来防水盒也可以做得很正规。
我没有防水盒,我做的是“防水袋”。装进一个塑料袋里,扎紧口,封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手艺。
原来防水盒也可以做得很正规。
我没有防水盒,我做的是“防水袋”。装进一个塑料袋里,扎紧口, ...

之前也试过套套。但是接收机有插针,塞入取出都不方便。不如直接放盒子里方便。接收机已经喷涂了CRC70三防漆,一般浇水都不怕。进半仓水都不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