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控供电电压问题

楼主(2021-04-02):
请问下各位模友,有人知道这个飞控支持2s高压吗?

网友A:
写的是供电1-2s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的是供电1-2s哦

看它介绍是最大支持8.4伏,图片上显示又支持9伏,高压2s电池是8.7伏,所有懵圈了

网友:
一点点压差一般都能扛住的,除非用料和工艺太差。

网友:
没问题的

网友B:
刚买一个,148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买一个,148

你试过了吗?

网友:
零点几v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试过了吗?

我安装好了,坏的没顾上返厂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它介绍是最大支持8.4伏,图片上显示又支持9伏,高压2s电池是8.7伏,所有懵圈了

9v都能用2s不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