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控带气压计的穿越机是不是更好飞?

楼主(2021-04-02):
有气压计就不必频繁的用油门调整高度了,只在需要变高的时候调节油门即可。岂不更好?

网友:
可以实现定高

网友:
那就不够灵活了,就跟用精灵系列飞花飞,飞控肯定会跟你抢舵的

网友:
定高的前提是要开自稳,花飞是不可能的了。用定高会坏手,劝君莫用。

网友:
首先,玩过apm之类的都知道,气压计吖是个坑,风吹一吹都可能受影响,还要给气压计专门“带口罩”避免它太敏感。so,玩定高的更愿意在超声波或者激光上下功夫,参考dji。
其次,穿越机板块说气压计意义不大,虽然现在一些飞控带气压计,那是为了刷inav结合gps搞个远航、航线之类的用的(结合第一条,也是廉价解决方案,能上更精确的不会用板载气压计),而不是bf。
综上,先搞清楚要拿来做什么用,然后再考虑要不要这个小模块。

楼主:
感谢各位高手指教,明白了

网友A:
楼上说的很完备了。
目的不同,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不同。

如果是初学者,或者仅仅是追求好飞,容易操控的人,那么自然希望带这个气压计。

但是对于花样飞行,追求刺激,高速的,带气压计反而坏事。

现在的局面是:初学者,刚入门的人是大多数,而高手,花样飞的很浪的不多。但是器材上,带气压定高的占少数,多数是没有这功能的。这就是器材供应和市场需求的畸形配置。

对于技术流,都希望花很多时间,练习自己的操控技术,恨不得连飞控也没有的情况下,能操纵自如,这样才能显得自己技术精湛,否则拿什么把其他人比下去呢?

但是随着电脑科技的进步,将来,花样飞行也可以让初学者掌握。比如一些小电直,一键倒飞,一键钟摆之类。虽然很初级,但是这个趋势发展开来,未来,飞这玩意不需要技术门槛。这样,苦练技术的必要性就荡然无存了。这也是有人欢喜有人愁的事情。对于大多数菜鸟,自然欢欣鼓舞,对于想出人头地的人来说,自然是噩耗啊。再拿什么来炫耀呢?

网友:
气压计在花飞机上除了显示高度其他还真没神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说的很完备了。
目的不同,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不同。

谢谢,非常中肯到位

网友:
穿越是随地势调整相对高度,气压计

网友:
气压计是测的海拔绝对高度,随意这种定高是没用的,超声波定高倒是有点用

网友:
那手感肯定会不对劲吧
来自微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