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齿轮箱连接遇难题

楼主(2021-04-02):
搞了条鱼雷艇,长85,双浆,搞3个天富龙的齿轮箱,正反转的,问题来了,它用锁头连接,因为电机有正反转,准备采用硬轴,用连接器,研究了下,拆下锁头,发现是有牙的,6mm,找了个半牙无头螺丝,弄好后正好,上电测试,4074的电机真暴力,反转见螺丝明显后退,后来就见电机空转了,拆下T5发现螺丝前端螺纹都打没了,请教各位大神,下一步怎么弄?补充一下,螺丝很难找,只找到一个铁制的,是不是得找家厂定制高硬度的合金钢螺丝,再打些螺丝胶固定?如果是这样,用什么强度的?还是焊死或用胶粘死,但还想以后能拆下来,有没有符合要求的胶水?或是有新的连接办法联接,不松动,请各位大神前辈指点一二,不甚感激!

网友A:
我不是太懂,但觉得这么大的电机直接反转是吃不消的,能不能实现反转前先停车后再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是太懂,但觉得这么大的电机直接反转是吃不消的,能不能实现反转前先停车后再反转。

谢谢,已发现这问题,通过遥控器设置了反转的最大输出功率为电机最大值的15%左右,但铁制的螺丝太嫩,不知有没有定制12.9级的高硬度螺丝,配合一些螺丝胶,估计会能解决,不然还得另寻其他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