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16如何设置6段开关

楼主(2021-04-02):
用于APM的模式切换,原来用T9按别人的方法设置的,一直不知道原理,有人会吗,请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
不懂帮顶一下

网友:
混控  2个3段混控成一个通道输出

网友A:
前面讲错了,应该是主菜单,通用功能,找到姿态选择,状态改成启用,开关一和开关二设置一个两段一个三段,三段开关应该是飞控默认的飞行模式转换通道。遥控器的语音播报飞行模式可以自己在遥控器上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面讲错了,应该是主菜单,通用功能,找到姿态选择,状态改成启用,开关一和开关二设置一个两段一个三段, ...

太感谢了,讲的很详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来一个通用的,APM 6个模式的PWM(不知道是不是这么叫啊)值推荐为1165 1295 1425 1555 1685 1815,把 ...

感谢感谢!好像有点感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来一个通用的,APM 6个模式的PWM(不知道是不是这么叫啊)值推荐为1165 1295 1425 1555 1685 1815,把 ...

很感谢!按你的办法已经成功设置好了。

网友:
不用谢!这张图我保存了好几年了

网友(2021-08-07):
引用 网友B:
再来一个通用的,APM 6个模式的PWM(不知道是不是这么叫啊)值推荐为1165 1295 1425 1555 1685 1815,把 ...

学习了,非常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