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 FPV充当航拍,冲浪者迷你800和手抛机。

楼主(2021-04-02):
冲浪者 MINI800 是我飞过比较难操控的一架飞机,不知道推力线的设计是不是有问题,像一批脱了僵的野马,很难驯服,一言不合就要往下掉,而且是各种姿势各种体位,舵量也很难搞,有时候打一点点拐角就很大,有时候打满了还只有一点点拐角,相比之下这架手抛机就温顺多了,像一匹小鹿,很挺好很好操控。 哦,对了两架飞机都装了FPV, 原谅我拍摄的无人机放置太高了,下次放低一点。
另外我有个疑问,为什么DJI FPV 那么大机身和配置 却使用一块这么小的电池6S 2000MAH可以得到超过15分钟的FPV 续航。

冲浪者 MINI800

手抛机改的,非常好飞。

网友:
dji的的那个不追求暴力,续航就长咯·

网友:
mini800确实很不好飞。我分析了原因:
1、那个机翼功角太大,容易抬头,然后失速。
2、机头太短。我用3S的电池,110g,放到最前面,机头还加了20g的配重,还不够。
我准备这样改动,1、把机翼的攻角改平些,2、机头切掉,中间加一截,变长点。

网友:
关于大疆的续航。1、大疆的电池不是很暴力,能量密度高。2、6S配合低KV的电机,效率高;3、在悬停时,桨和电机是效率最高的配合。4、6S 2000mah的电池,相当于3S 4000mah的电池,这个电池用在mini冲浪上能飞2小时。(我1300mah的杂牌电池,飞半小时以上)

网友:
这机确实不行

网友:
想入手来着,难操控就算了,还是找上单翼的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