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14SG油门设定步骤

楼主(2021-04-02):
   二冲程汽油航模飞机油门设置通常有:发动机熄火设置(熄火设置通常有机械熄火和电子熄火);最低怠速设置,(最低怠速也叫地面怠速,就是维持发动机运行的最低转速);空中怠速设置(空中怠速转速比最低怠速稍高,确保空中急收油门也不熄火);电子熄火设置等。Futaba遥控器油门设置方式有多重,通常用“怠速降低IDLE DOWN”来进行地面、空中怠速设置,这里以日本手为例介绍FUTABA 14SG油门设定步骤
   1、设置遥控器熄火开关:选择启用开关(例如SF),遥控器熄火开关THR CUT调整范围POS(默认17)改设为0。
   2、设置发动机机械熄火:选择启用遥控器开关(例如SF),卸除发动机怠速限位螺丝,松开飞机油门舵机舵臂和油门推拉杆固定(发动机油门臂处于自由转态下自然回弹的熄火位置);推拉遥控器油门杆,确认油门舵机方向后,遥控器油门杆置于最低;打开熄火开关(例如SF),更改遥控器舵机行程END POINT低油门一侧行程限制(默认135)数字,改为110(发动机油门臂处于自由转态下自然回弹的熄火位置);安装飞机油门舵机臂并固定油门推拉杆。
   3、设置发动机最大油门:关闭遥控器熄火开关(例如SF),更改遥控器舵机行程END POINT高油门一侧行程量(默认100)数字,将100改为70或更低数值以避免遥控器油门推至最高时顶死油门舵机;随后遥控器油门杆推至最高,慢慢提高遥控器舵机行程END POINT高油门一侧数值直至发动机最高油门限制位置(例如70慢慢调至95);再将遥控器舵机行程END POINT高油门一侧行程限制(默认135)改为95。
   4、设置遥控器怠速开关(发动机空中怠速和地面怠速):选择启用遥控器开关(例如SC),遥控器怠速降低IDLE DOWN:比率OFFSET(默认0)设为30,即发动机空中怠速和地面怠速位置相差30线段。遥控器怠速降低IDLE DOWN的比率OFFSET(默认0)+、-数取决于空中、地面开关位置正反(高低)。此时遥控器油门微调T2可以整段(相差30线段)移动发动机空中怠速和地面怠速位置,且不影响发动机最高油门和熄火位置。
启动发动机,将遥控器怠速开关置于地面怠速位置,更改遥控器舵机行程END POINT低油门一侧行程量(默认100)数字直至发动机地面怠速达到理想转速(如1500转时为95)。也可直接利用遥控器油门微调T2设置地面怠速;切换遥控器空中怠速和地面怠速开关(例如SC),如果空中怠速太高,可以通过减少遥控器怠速降低IDLE DOWN比率OFFSET:30(如改为20)来实现;如果空中怠速太低,可以通过加大遥控器怠速降低IDLE DOWN比率OFFSET:30(如改为40)来实现。
   5、设置油门曲线:THR CURVE 略.......
   上述设置后,遥控器舵机行程END POINT低油门一侧行程限制110就是熄火位置;遥控器舵机行程END POINT高油门一侧行程量和行程限制95就是最高油门位置;遥控器舵机行程END POINT低油门一侧行程量95就是地面怠速位置;空中怠速高低,可以通过增加或减少遥控器怠速降低IDLE DOWN比率OFFSET:30来实现。

网友:
讲得比较啰嗦且条理不是很清楚,但是的确是那么回事

楼主:
futaba18SZ 油门设置

二冲程汽油航模飞机油门设置通常有:发动机熄火设置(熄火设置通常有机械熄火和电子熄火);最低怠速设置,(最低怠速也叫地面怠速,就是维持发动机运行的最低转速);空中怠速设置(空中怠速转速比最低怠速稍高,确保空中急收油门也不熄火);电子熄火设置等。Futaba遥控器油门设置方式有多重,通常用“怠速降低IDLE DOWN”来进行地面、空中怠速设置,这里以日本手为例介绍16、18SZ的另一种设置方式。

1、卸下油门舵机臂(之前拉杆长短已经校准),以防通电后顶坏油门舵机。
2、打开遥控器、飞机电源,确认油门舵机方向。
3、设置舵机行程量:卸除发动机怠速限位螺丝;舵机行程量油门最低一侧动作量(默认100)限位135改为100(即动作量与限制都是100。注:限位改100主要是防止混控等操作误将舵机行程量增加);然后将行程量高油门一侧舵机动作量(默认100)改为60或更低。
4、设置熄火开关:启用熄火开关ACT,将调整范围(默认17)改设为0,开关选择(例如SF);如有电子熄火也选同一开关。
5、打开遥控器熄火开关(例如SF),安装油门舵机臂(之前拉杆长短已经校准)。
6、设置发动机最大油门:关闭遥控器熄火开关(例如SF),遥控器油门杆推至最高,慢慢提高遥控器舵机行程量高油门一侧数值,直至发动机最高油门限制位置(例如动作量60慢慢调至95,注:最高动作量的多少跟油门舵机臂的长短有关);再将遥控器舵机行程量高油门一侧行程限制(默认135)改为95(即动作量与限制都是95,注:限制改95主要是防止混控等操作误将舵机行程量增加)。
7、设置遥控器怠速选择开关:模型菜单双比率设置油门双比率开关(例如SC)。
8、设置发动机空中怠速和地面怠速:模型菜单AFR,选择油门功能,EXP类型选2,设单独(独立)模式,EXP2曲线统一为-50,(例如SC开关上下位置都一样),比率B统一为100,注:EXP2曲线不一定是-50,可以根据遥控器油门推拉、发动机转速响应自由设置。
比率A数值可以随怠速开关(例如SC)上下切换设置不同数值。例如:预设比率A为90时是地面怠速,比率A为80时是空中怠速。注:比率A数值越大即发动机转速越慢,比率A数值越小即发动机转速越高。比率A数值要启动发动机后,根据发动机实际转速设置。
9、怠速的快速调整:外场发动机地面怠速过快或过低,可以通过遥控器油门微调T2快速调整,不影响发动机最高油门和熄火位置设置。注:微调T2升高或减低地面怠速,空中怠速也会同步升高和减低,独立调整需回到模型菜单AFR油门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