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问题希望大神能解答

楼主(2021-04-02):
最近捡了架小光环,但是收到机后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小光环明明是重型机,可它机翼未免也太细了吧,拿肥翁做个对比,顶多大一丢丢,这么小的翼载荷是怎么做到5公斤的起飞重量?还是说飞起来就跟炮弹一样,假如真能飞我感觉肥翁都可以挑战下4公斤起飞,所以现在我有一个想法,就是把机翼从中间切开,中间填入泡沫给它加宽5CM,翼型不用担心我后面会修的,这么改的话你们觉得可行嘛?总之原版机翼看着实在太怪了,拉长加大后能否增加升力并降低速度嘛?(我不要求高速,这机基本50-70巡航飞) 还有第二个问题,过大的桨是否会引影性能?小光环原版是10-11寸桨,但我这只剩一对3512 460KⅤ电机,配的是1380桨,如果装上相当于一半的机翼会被桨叶气流吹过,这样会不会有影响?我之前一直以为桨叶风吹过的那段机翼都是无效气流,产生不了升力,所以早期都在飞尾推机,但换双发机后这问题一直想不明白,希望有大神能解答下

网友:
机翼肯定是不能加宽的,只能翼展加长。

网友:
有啥想不开的,或者说想那么多干嘛。
第一个问题:翼载荷是指飞机质量和机翼面积之比。小光环机翼面积33平方分米,肥翁机翼面积20平方分米,翼载荷自己算。
第二个问题:你所谓的性能指的是什么。机动性、续航能力、抗风性?
总结:从结果看这么多人都在飞这两个机型,你所顾虑的第一点不存在。从问题看所有的数据都是能查到的,你哪怕稍微仔细看看淘宝里的宝贝详情也不会问出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