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士归来,伤痕累累

楼主(2021-04-02):
    昨晚连夜修好了,今天中午迫不及待地进行了第三次试飞。
    这次滑跑距离稍长了一些,大约七、八米,然后徐徐平稳起飞
    在空中摇摇晃晃飞行了大约15秒,开始头向下了。不只是忘记打升降舵了还是动力不足了,始终无法拉起来,于是一头栽了下来。

网友A:
很像我入模时,我入模第一架飞机就是微风,做好后迫不及待的想要马上试飞,不过我没楼主这么坎坷,论坛学习了差不多一个月按照微风制作教程的帖子做了一架,安装帖子图片里电池放中间重心不对第一次试飞直接吊机,首炸,那架修好后一直爽飞了几个月才退役,我觉得对于新手飞前拉机微风比赛斯纳更好飞

网友:
我的第一架自制飞机就是微风,后面炸不坏,被强行搞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像我入模时,我入模第一架飞机就是微风,做好后迫不及待的想要马上试飞,不过我没楼主这么坎坷,论坛学习 ...

用铝合金和碳管做第二架

网友:
看了楼主试飞的几个帖子,从操作和飞机两方面说说我的建议: 很多人都提到了多练习模拟器,这是因为飞机一旦上上天,给你反应的时间很短,由不得给你思考怎么操作,所以要靠模拟器锻炼肌肉记忆。

网友B:
飞机的还是偏重,推力够只能说能上天,但不好飞,自然就不适合练习了,除了减少翼肋,减少双层板的使用范围,简化铰链,不要用大块金属做电机架,就用层板和KT板足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机的还是偏重,推力够只能说能上天,但不好飞,自然就不适合练习了,除了减少翼肋,减少双层板的使用范围 ...

能否更换动力来提高操控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否更换动力来提高操控性?

可以,但是那样速度快,新手来不及反应。

网友:
新手还是买成品耐炸飞机吧。我买了个新微风,下次准备买GTRC小蜻蜓,这飞机有人飞过吗?听说很慢,新手就得要飞慢的飞机。

网友:
我以前是敏定塞斯拉和八眼F3P入门,前两天飞 AR.还可以,这些前期是练了模拟器肌肉反应,哈哈哈

楼主:
再一次满血复活,明天再试飞!

楼主:
KT板最大的优点就是修复方便。如果是用木片或铝合金制作,只要掉下来,基本就无修复的可能了,只能重新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否更换动力来提高操控性?

要减重

网友:
修复,再飞。

楼主:
昨晚修复了,今天进行了第四次飞行,飞了近2分钟,后来失控栽倒水塘里了,电机、电调都进泥水了,也不知还能否用了

网友:
新手 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把飞机做得太结实,然后就超重,就开始对自我产生怀疑。。。。

网友:
太简陋了,精度就跟不上,飞机这种东西还是很讲究精度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昨晚修复了,今天进行了第四次飞行,飞了近2分钟,后来失控栽倒水塘里了,电机、电调都进泥水了,也不知 ...

不错,终于能持续飞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终于能持续飞行了!

第二架马上制作完了,仿米格3板机

网友(2021-07-02):
加油!多练多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