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2 遥控器正负接反求助

楼主(2021-04-02):
正负接反了,有糊味,是不是那个7805二极管烧了?帮我看看,现在开机,电源灯红灯亮,绿灯不亮

网友:
记得以前我也有一个2pl也正负极接反了,不知能不能修好

网友A:
测下7805的输出脚电压。

网友:
不用修了烧过一个。高频头已经击穿

网友:
还有个珍藏版的3pk比你这个强多了,要得话便宜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下7805的输出脚电压。

7805已经烧了,换了一个,现在绿灯可以亮了,但是按住对频按钮开机,绿灯不闪,而是常亮,正常情况下,绿灯应该闪

楼主:
刚才又试了一下,可以玩模拟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又试了一下,可以玩模拟器

那就是无线发射模块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