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VE 天璇星E750 EVO 直升机装机要领分享!

楼主(2021-04-02):
说起F3C国产3C靓机-天璇星 大家都不陌生。就在今年,天璇星的EVO版本惊艳亮相。闲话少说,下面就抓紧跟大家分享这款机的特点和装机要领吧!

开箱:
打开包装,三个套盒装在大箱内。大部分的金属零件都在用专用包装棉内存放,不会磕碰。

一体化侧板也是有气泡膜的充分保护。

天璇EVO版本大部分的金属零件都是以雅致消光黑和钻石刀切割的高亮边搭配科技感和机械感十足。

EVO的一体侧板较之前天璇星版本变化较大;
更多的电池安装位,电池仓空间加大也更长,更易调整和改变直升机重心。

内侧板支撑结构优化,提升控制部分的刚性。

侧板使用的碳纤维板材是不惜重金采用高刚性日本东丽T700打造!配合高端切割工艺和一体粘接工艺,整个侧板的刚性和外观质感一流。

尾部适合安装22MM和25MM两种尺寸的尾管系统。

其他的安装零件包在这个包装内。

零件包按照安装顺序做了整理,大家可以很方便找出对应的配件。

安装开始咯:
从1-1零件包开始吧
从海棉包装内取出尾传动齿轴承座。轴承已经打胶安装好,不需要重新安装。

不锈钢尾传动齿和高硬度表面氧化工艺的同步带轮,可以有效延长传动系统使用寿命,正常使用大概1000个起落。

顶丝用少许蓝色螺丝胶预装到同步带轮上。
钢齿穿过轴承座再套入同步带轮。这里要注意轴承座方向!有亮边的一面朝向同步带轮。

将同步带轮向下压,同时对称锁紧两颗M3顶丝。

请注意上轴承座安装方向,带高光亮边的一面朝向同步带轮。

M3螺丝打蓝色螺丝胶后拧紧。请注意不要用钳子一类的金属夹具直接夹紧齿轮,这样会造成齿的不可逆损伤。

尾传动齿轮组安装完成。

下面从包装棉内取出一体电机安装座,轴承已经安装好,无需重装。

1-2零件包。

原机携带13T斜齿,适合搭配RVE NEBULA-470KV电机。如果配合高KV电机,需要单独购买10-12T电机齿轮搭配。
10T/115T 齿比11.5∶1 适合520-560KV
11T/115T 齿比10.45:1 适合490-530KV
12T/115T 齿比9.58:1   适合470-510KV
13T/115T 齿比8.85:1   适合450-490KV

齿轮从电机座下方向上穿过轴承内孔,顶部螺纹涂少量蓝色螺丝胶。

电机齿螺帽拧紧。如果已经准备好了马达,可以直接安装到电机座上。此电机座无论是长轴还是短轴的马达都可以用,仅适合轴为6mm的电机。

取出1-3螺丝包和A型臂的两个金属组件。这两个零件都做了减重处理,外观也更漂亮。

请注意:这里要注意球头扣需要先从底部切掉2mm,这样可以获得更大的螺距总行程。

安装提示:请务必先把球头扣完全装入A型摇臂的孔底部,然后再拧入固定螺丝。

轴承外壁请涂少量绿色轴承胶然后安装到位,用纸巾擦掉多余胶水,避免渗入轴承内部损坏轴承。

A型臂轴承套从里向外安装,然后再把A型臂基座装入。

螺丝涂少量蓝色螺丝胶穿过A型臂固定到A臂基座上。
请注意:基座上有M4螺孔的这面向上,此时球头扣上较小孔的一面向上。

取出左右斜盘摇臂和A臂控制摇臂。

球头涂少量蓝色螺丝胶固定到摇臂上,请注意安装方向和不同位置球头长短差异。

取出1-4螺丝包和尾拉杆转换摇臂。

这里请注意,球头安装在摇臂内侧孔位,方向请不要装反。

T型安装座和摇臂之间有个小铜垫片不要忘记哦。

1-5配件包里面是电池安装板和电调安装板,这里相对简单,不多做阐述啦。

接下来我们开始组装侧板上的小零件。
取出2-1螺丝包。

先预装几个舵机安装座。
请注意:舵机安装座是在侧板内部安装,用M2.5螺丝固定。因为这里做了可调设计,所以螺丝先不要拧紧,舵机安装位置可以有少量调整空间,等安装舵机后再紧固。

左侧也是同样的安装方式。

下面是头罩安装柱的安装。
请注意如果选择安装头罩,后侧需使用较长的安装柱,前面采用较短的安装柱。

如果安装Future机壳,那孔位和安装柱尺寸都不同,请参考机壳安装说明书。

请注意前侧的安装孔位。

倾斜盘控制摇臂有左右之分请务必注意!

接下来取出2-2零件包。

取出三颗主轴轴承座。

固定螺丝涂少量蓝色螺丝胶,但是先不要拧紧。
小窍门:先取出主轴装入轴承座,然后再按左右交替方式分几次拧紧固定轴承座的螺丝,保证主轴同心度。

这两颗插针主要用来调整倾斜盘控制摇臂的机械中位。

先把A型臂组安装到侧版内。注意A臂基座的顶丝要固定到A臂轴销的平位上。

接下来插入插针后就可以确定A型臂和A臂控制摇臂的角度,这时就可以拧紧M4的顶螺丝。

拿出2-3螺丝包,准备组装电池滑轨。

电池滑轨安装位可选,重心越高直升机相应越快,可以获得更好的上空飞行性能。重心越低直升机越稳定,静态动作更容易掌控。

螺丝涂抹蓝色螺丝胶后紧固。

试装一下电池安装板。
天璇星EVO还是采用机腹下换电池的方式,这样就省去了换电池拆装机壳的繁琐工作,飞行效率大大增加。

取出2-4零件包,脚架安装座的组装。

EVO直接升级了一体脚架安装座,电池仓强度更高,抗扭性也更好。

脚架减震柱+一个POM垫片,拧到脚架安装座上,请注意这里不要使用螺丝胶,否则很难拆卸。

取出一体铝合金脚架。

注意:固定脚架的四颗螺丝也不要涂抹螺丝胶。

2-5零件包;电调安装板组装,注意支撑柱安装于电调板靠中心的孔位。

电调板安装于侧板时也可以有前后可调空间,请自由选择。

2-6零件包;安装前设备安装座,角度可调。如采用长条电池安装方式,建议设备安装座采用水平方式安装。

到这里机架的组装部分就完成了。

随后几天会陆续更新安装过程,请大家持续关注~~~谢谢!

网友A:
精品,靓,赏心悦目,想要,抽奖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精品,靓,赏心悦目,想要,抽奖吗

可以免费抽到吗?

网友B:
看到一些hirobo的影子

楼主:
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传动组件和旋翼头的组装要领。

EVO的单向轴承座和主齿轮安装座合为一体,同心度和支撑力更强。超大92MM的金属安装座,可以更好的支撑20°斜齿的斜向分力,减小齿轮变形,增加齿轮寿命和传动效率,静音性也更佳。

单项轴承内已经涂抹专用润滑剂,正常使用2000起落免维护,直接安装就可以。
大齿轮不分正反,注意齿轮压片有正反,没有凹孔的一面朝向大齿。

主齿轮和安装座之间是紧配合,这样可以让齿轮同心度更好。安装时请务必对准螺丝孔位,如安装时过紧,可以用热风枪稍加热大齿盘就可以轻松装入。
安装座和主齿轮的安装螺丝请注意要对角方式,多次均匀拧紧。每颗螺丝涂抹少量蓝色螺丝胶。

尾传动齿轴承座也是加大了直径并做了轻量化设计,安装时请对准螺丝孔位。

螺丝紧固方式按照对角多次均匀拧紧。请注意这五颗沉头螺丝为特殊型号,跟其他M3沉头螺丝略有不同。如升级原厂钛合金螺丝包也不会更换这几颗螺丝。

接下来打开尾管包,里面还有尾拉杆和尾撑杆。

取出3-3零件包和尾管固定座。尾管固定座开口端向下安装。

尾传动皮带采用高扭矩型3GT同步带,传动更可靠。

取出安装好的尾前传动皮带轮组,将皮带预装好。

注意轴承座组安装方向,斜齿向下安装。

轴承座的八颗固定螺丝请先不要拧紧,等安装主齿轮组以后还需要调整尾传动齿轮间隙。

电机安装座升级了金属压片两组,电机与侧板的结合强度更高了。

安装时也不要拧紧固定螺丝,因为装入主齿轮组时需要调整齿轮间隙。

接下来取出单向轴承内套。先从大齿轮下部向上安装,然后再把尾传动主齿轮安装好。

主齿轮组安装完成。

下面取出3-5和3-6零件包。

把主齿轮组从侧面放入,然后主轴从上向下穿过三颗主轴轴承。(请看下图注意主轴正反)对准主齿轮组固定螺丝孔。

M4*24内六角螺丝穿过主轴孔固定好主齿轮组件,请注意这里拧紧就可以,无需很大力。

取出3-5零件包,这颗螺丝是固定在主轴最下面,涂抹少量蓝色螺丝胶紧固。

主轴定位环安装时请注意。需要向上提拉主轴然后再拧紧定位环。安装完毕后上下提拉主轴测试,如还有间隙,需要重复上述步骤。

装好主齿轮以后需要细心调整齿轮间隙。间隙过大容易出现扫齿,间隙过小会加剧传动齿的摩擦,发热量也巨大从而出现齿轮损耗很快或者直接发生融齿现象。
小窍门:一般我们可以借助A4纸条来确定间隙。单层纸条可以顺利通过齿轮咬合部分,两条纸条叠放后通过时很紧,这样间隙就基本合适。

接下来开始旋翼头部分的组装!
EVO倾斜盘比上一代更加粗壮,外盘轴承抱紧设计可以保证斜盘0虚位,哪怕飞行上千起落也可以通过紧固螺丝调整到完全无虚位,非常便捷。(倾斜盘出厂已经调整好,新装机无需重新调整)

所有球头涂抹少量蓝色螺丝胶紧固。

取出相位摇臂的零件包。

安装时请注意牛角摇臂的方向。E型卡可以用尖嘴钳轻夹装入。相位臂轴销侧面有M3顶丝安装位,但新机不需要安装。如飞行较多此处产生虚位时再安装顶丝。

桨夹出厂已经组装完成,推力轴承也已经加入适量的特制推力轴承润滑油,不需要自行打开。桨夹摇臂球头涂抹适量蓝色螺丝胶紧固。
摇臂有2个安装孔位可以选择,F3C飞行一般选用外侧孔位。

小窍门:桨夹摇臂安装时请注意:
请先固定M3X8的这颗螺丝,然后再拧紧较长的一颗螺丝。拆卸时需先松开较长的螺丝。

桨夹台阶垫片安装请注意:有台阶的一面朝向桨夹,平面朝向中联。间隙调整垫片不是必需品。安装好旋翼头后,左右拉动桨夹如有虚位的话再根据间隙大小选择加装合适厚度的垫片。

旋翼头橡胶需要均匀涂抹硅脂润滑膏后装入,请注意不要用石油基的润滑油,会腐蚀橡胶。

小窍门:横轴螺丝固定方法
此处建议多用胶少用力。因为过度用力拧紧横轴螺丝的话,螺丝本身承受的内应力会很大,长时间的飞行就容易造成金属疲劳而断裂。所以这里建议大家多用一点螺丝胶,但是拧紧力度不要过大。这样螺丝即不易松,也不容易断。需要拆的时候用风枪加热就可以很容易的拆卸了。

相位摇臂按照下图图示方向安装,请注意螺丝先不要拧紧。

倾斜盘装入主轴然后再安装旋翼头组。
小窍门:旋翼头组装要注意,先固定主轴和中联的固定螺丝,然后再分多次交替锁紧相位臂固定螺丝。如相位臂固定螺丝单边拧紧极易造成旋翼头与主轴不同心问题,请务必注意。

钛合金正反牙拉杆可以很容易的把两支桨的螺距调整到完全一致。请注意拉杆上有开槽的一端为反牙。

旋翼头组安装完毕。

网友:
这飞机真漂亮,LZ帖子做的太详细了,祝爽飞!

网友:
一看价格吓一跳

网友:
这个双推赞,解决了JR双推的那两颗小插销磨损以及小插销和导环之间的虚位。

网友(2022-12-06):
结构太复杂了!不是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