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翼E51陀螺仪与天地飞遥控器有兼容问题?

楼主(2021-04-03):
最近飞了个很难飞的飞机,炸了n次,深受打击,听说加个陀螺仪能增加飞机稳定性,会好飞很多,所以打算买个陀螺仪。听本地模友的建议,买了个飞翼的E51,快递一到就立马给装上试飞。出安全性考虑,没敢一来就装在函道上,弄了个自制KT板机给装上,调试还算顺利,第二次试飞就调试好了,确实感觉飞控很有用啊,今天大风天飞起来也巨稳,手感是质的区别。但是高兴了没半分钟,飞机就突然失控了,打副翼无反应,赶紧关了陀螺仪,副翼依然无反应,吓出一身冷汗,用方向舵转回来,收油,最后飞机盘旋下降,落到了跑道上,虽然重降,但也没有大伤。

把飞机捡回来,不拔电池,立即测试,发现果然打右摇杆副翼无反应,方向舵只有打左有反应,打右无反应,升降正常。拔了电池重新通电,就恢复正常了,但是在地上试了几把以后,居然又失控了!副翼又没反应了!之后又反复拔电通电多次,这陀螺仪说不清什么时候就出问题了,造成某个通道失控,这还怎么敢用?!

然后这是卖家某模型店老板给我的解释:此陀螺仪与天地飞遥控器不兼容!

还有这种事情?论坛里还有哪位遇到过此类问题?有没用天地飞遥控器(ET12)和飞翼陀螺仪(E51)也遇到同样问题的?

网友:
都是PWM信号怎么会不兼容 这是卖家借口吧  虽然我不是很懂

网友:
就是不兼容。 用nx3。完美匹配天地飞

网友:
不飞FPV的话,尽量不要上飞控。

网友:
飞控很玄学的……下次试试好点遥控器有可能真就解决了,原理是接收机给出的信号不稳定,少许特殊波动使得飞控模式来回切换。或者下次用个大一点的电调试试,有时候多个舵机一起动会让bec电压下降,使得接收机或者飞控重启,然后每次重启飞控必须有稳定时间复位传感器。这时候如果飞机在天上就gg了

网友:
老款可以,新款遇到过,还炸了机,用nx3匹配天地飞,nx3不错

网友:
NX3还有A3啥的都好好的

网友:
我们这里确实是试过,飞翼80新的阿凡提,首飞后装飞控,上去调了两圈后就跟你这个情况一样了。也是天地飞ET12还是16就没过问 反正那两都一样。

网友:
别用飞控,坏手感。这周六我过来,一起飞啊

网友:
确实,ET12当年飞新款的FMS初教六时一样的问题,用的是自带的锐飞v1飞控,起飞后没多久距离才100多米就失控了,左右副翼,方向舵都毫无反应,关闭飞控也没还是失控状态,眼看飞远后犹豫设置了失控保护,自动断油炸机。 后来对天地飞就失去信心了,转入了futaba 18sz,

网友:
看来,飞控与遥控器及接收机的兼容性也要纳入考虑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