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头脱落炸鸡

楼主(2021-04-03):
球头掉了炸鸡遇到过没

网友:
有遇过新换的球头扣两趟就断了,新装的桨,侧板一起下水...

网友:
所以说玩直升机不单是考验技术,装机和维护都是门学问。

网友A:
试过大桨球头扣飞脱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过大桨球头扣飞脱炸机

对 我就是。炸了

网友B:
遇到过,大桨摇臂的拉杆脱落,声音恐怖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遇到过,大桨摇臂的拉杆脱落,声音恐怖哦

啪的一下掉地上

网友C:
我试过110飞掉一个桨夹拉杆的情况下还可以飞只是声音~呼呼呼的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试过110飞掉一个桨夹拉杆的情况下还可以飞只是声音~呼呼呼的哈哈哈

试过110射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试过110飞掉一个桨夹拉杆的情况下还可以飞只是声音~呼呼呼的哈哈哈

爽不。 我射过尾桨

网友D:
我是摇臂螺丝松脱摇臂脱落空中直接大桨砍尾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摇臂螺丝松脱摇臂脱落空中直接大桨砍尾管

我脱落直接熄火了 但还是晚了

网友E:
遇到过几次。。现在每天飞行完毕检查球头扣,前后晃动1MM就要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遇到过几次。。现在每天飞行完毕检查球头扣,前后晃动1MM就要换了。

受教了

网友F:
我也试过,还是炸水里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试过,还是炸水里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