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振动很大,咋回事?

楼主(2021-04-03):
之前没有买b36连轴器,换上以后轴振动还是很大,求大神指导,感谢

网友A:
轴悬空太长,在悬空长的二分一处加轴承托举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轴悬空太长,在悬空长的二分一处加轴承托举试试。

有道理

网友:
教你一个简便的方法,在轴下方塞餐巾纸,然后滴502,会变硬,方便有效

网友B:
关键还是不同心!

网友C:
轴太长了,尽量靠后点,用电池来调节重心。看你用的应该是【烟味】的轴系不应该存在不同心的问题。你在确定一下是否安装在中心线上。

网友D:
每个人对震动的程度感受不同,新手更是无从对比。最好上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每个人对震动的程度感受不同,新手更是无从对比。最好上视频。

视频我研究一下怎么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每个人对震动的程度感受不同,新手更是无从对比。最好上视频。

http://m.youku.com/v_show/id_XNTEzMjI3MjIxMg==.html?pgcpgcid=UMzE0NTk3OTE4OA%3D%3D&sharekey=c8e4b3b873cddcbcabb867c82327f4cb2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悬空太长,在悬空长的二分一处加轴承托举试试。

好的,我试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还是不同心!

感觉好像是的,但是轴换了比原来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轴太长了,尽量靠后点,用电池来调节重心。看你用的应该是【烟味】的轴系不应该存在不同心的问题。你在确定 ...

以前都不会,这是第二条了,搞不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好像是的,但是轴换了比原来好一点

关键不是轴,而是联轴器,轴同心度都还不错的,联轴器就呵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m.youku.com/v_show/id_XNTEzMjI3MjIxMg==.html?pgcpgcid=UMzE0NTk3OTE4OA%3D%3D&sharekey=c8e4b3 ...

不严重,在水里跑跑就顺了,磨合一下声音就小了。

网友(2021-06-15):
轴心弯了,轴承损坏以及轴承位置不对都有可能

网友(2021-09-24):
调硬轴要有耐心,经验,悟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轴悬空太长,在悬空长的二分一处加轴承托举试试。

应该不是。
这个中间的不是轴,是轴套的外壳,和内部的轴是不接触的。、
这里加了支撑,对轴也没有用。

网友(2022-02-27):
引用 网友D:
每个人对震动的程度感受不同,新手更是无从对比。最好上视频。

电机是什么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