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xg8 想改震动报时,懂的大佬棒棒忙吧!

楼主(2021-04-03):
如题,手里的xg8倒计时报警是声音的,有时很难听到就飞超时了,电池过放。所以想改震动报警,可是电子方面的知识有限,想请懂的大佬给个方案,教一下怎么改,手机正好有个iPhone的震动马达不知能用的上吗?

网友A:
原理大概就是从喇叭并一根线出来,接一个三极管放大电路,然后接震子,差不多这样
具体的楼下给你回答

网友B:
jr不了解。需要高手研究下电路。看看这个前辈的帖子对你有帮助不。T8FG添加震动反馈功能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67659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大概就是从喇叭并一根线出来,接一个三极管放大电路,然后接震子,差不多这样
具体的楼下给你回答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jr不了解。需要高手研究下电路。看看这个前辈的帖子对你有帮助不。T8FG添加震动反馈功能 http://bbs.5imx.c ...

感谢,很有用,就是对这个电路一点都不懂,还有我的控是6-6.7V的电压不知道这个电路能套用吗?

网友C:
我也想改,同求助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很有用,就是对这个电路一点都不懂,还有我的控是6-6.7V的电压不知道这个电路能套用吗?

据我了解这种小封装蜂鸣器供电一般都是单独供电3-5v。找到信号位置直接套用。没问题的楼主可以发个你遥控蜂鸣器附近电路图片,一起研究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改,同求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据我了解这种小封装蜂鸣器供电一般都是单独供电3-5v。找到信号位置直接套用。没问题的楼主可以发个你遥控 ...

您的意思是蜂鸣器处直接震动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据我了解这种小封装蜂鸣器供电一般都是单独供电3-5v。找到信号位置直接套用。没问题的楼主可以发个你遥控 ...

好的明天有空拍张电路图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蜂鸣器处直接震动器吗?

不是的。蜂鸣器其实没啥电流,就是信号。我发你的这个链接的楼主。你问问他有没有他自己做的那个电路板。要把峰鸣信号转换成马达工作的电流才行。只要找到信号端就很简单了。看看哪位大神会分析电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的。蜂鸣器其实没啥电流,就是信号。我发你的这个链接的楼主。你问问他有没有他自己做的那个电路板。 ...

哦!明白了,多谢

网友A:
大佬研究哈,我的9x2也跟着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佬研究哈,我的9x2也跟着改

好好

网友A(2022-08-28):
大佬研究的怎么样?
我测试了dsx7、11x都找了,没有找到合适的位置,加振动器也不行,驱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佬研究的怎么样?
我测试了dsx7、11x都找了,没有找到合适的位置,加振动器也不行,驱动不了

身边的老法师帮我看过了,原来jr xg8是音频输出,就是说不是蜂鸣器。我改不了放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身边的老法师帮我看过了,原来jr xg8是音频输出,就是说不是蜂鸣器。我改不了放弃了

原来如此,我也放弃了,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