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好小子问题

楼主(2021-04-03):
从机尾,看这样装桨对吗,电机设为顺时针右转?

网友:
螺旋桨凸面向前,
机头看,逆时针转动,你这个完美!

网友:
对的,顺时针转动,后推式

网友:
桨上有字一面朝前就对了

网友:
电机朝哪边转,要看桨,螺旋桨决定电机转动方向

网友:
注意子弹头的螺纹方向。你这个要用反螺纹。

网友A:
楼主,这是什么机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是什么机型?

好小子飘飘机

网友:
桨有型号的那面朝前就对了,放地下给点小油看他是不是往前走。

网友:
通电试试就知道了,莫分析方向、气流之类,通电转起来,风往尾巴吹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