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醇机发动机启动

楼主(2021-04-03):
手拨都是反向,用启动器是不是也是反向?还是正启?谢了

网友A:
手打可以正打,也可以反拨,启动器只能正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打可以正打,也可以反拨,启动器只能正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打可以正打,也可以反拨,启动器只能正向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BC%D7%B4%BC%BB%FA
这个帖子图片上面怎么是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逆时针方向就是正转哇,手拨反打是捏着桨罩顺时针转一下,活塞压缩反冲点燃,然后正转的。
当然2冲机,反向也能运转,猛推油门就熄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