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mobula7和mk推荐的betafpv85x选哪个。

楼主(2021-04-04):
萌新x9d plus se的控。mobula7和mk推荐的betaFPV85x选哪个,不准备外接接收机。就准备室内飞飞或者小块场地飞飞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bula7

好的。谢谢

网友:
室内飞,有刷就可以,小无刷缠头发容易烧电机。

网友:
为什么不考虑mobula6!  我感觉7比6难飞

网友B:
mobite7和mobula6哪个好飞?

网友:
引用 网友B:
mobite7和mobula6哪个好飞?

moblite6只能飞两分钟,mobula6不知道,没飞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mobite7和mobula6哪个好飞?

充满电起飞,3.5V报警降落,刚好两分钟,4个原装电池都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