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特canary练习机电装配置

楼主(2021-04-04):
求问各位大佬,三特canary这机适合练习航线吗,准备装6s电动,支持多大电机电池?原厂带不带电动配件

礼帽、伊斯曼这类这些基本动作能做吗?

网友:
这个飞机挺好飞的,就是较重,动力要高配。

网友:
非常好飞的练习机~

网友A:
楼主,能给个空机链接吗自己没找到

网友:
os46ax足矣,本地一模友飞得爽歪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给个空机链接吗自己没找到

淘宝搜 “三特 固定翼”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搜 “三特 固定翼”

OK

网友B(2021-11-13):
20CC 能爽飞不得?

网友:
楼上没一个回答靠谱的。人家问电装

网友C(2022-05-10):
这飞机吧,爱它便宜也恨它便宜,因为囊中羞涩,装作没看见它的缺点
1、气动布局:设计中规中矩,飞航线无压力,中单翼飞个动作也够灵活,3A动作就别扯了,垂尾舵面的位置偏上,平尾舵面略小,如果还有人说拿这飞机参加过3A比赛,那是飞手太太厉害,善书者不择笔。
2、结构:完全参照了虎鲨的60级kaos,机翼插机身两侧,手拧螺丝快拆,机身上有中单翼位置和下单两套插孔,但是碳管两根强度过剩了。垂尾和平尾都可拆,装机还是很友好的。
3、做工:第一是全机层板,机身没有梁,第二是机翼前缘用了加注泡沫之类的东西,省钱省的不想吐槽,第三是尾翼用层板直接切的,做过飞机的人都知道尾翼应该怎么弄,这样直接切容易扭,更别说你还要做动作。只能说还行,毕竟是生产线低门槛造机水平,本着廉价好飞的原则是不错,但是追求做工的人无爱。
4、重!综上所述,这种结构和工艺不可能不重,一米二空机重量1公斤。如果不在乎重量,就喜欢超配动力,1米2的翼展推荐2814以上配4S,甚至6S,这飞机绝对合适,炸了也不可惜。
5.三特涂装设计不评价(tainankan),“飞行的坦克”这种宣传口号也不评价(shuaisini)

网友:
看起来很霸气的样子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飞机吧,爱它便宜也恨它便宜,因为囊中羞涩,装作没看见它的缺点
1、气动布局:设计中规中矩,飞航线无 ...

买了1.2米版本,的确是重,平尾是拼木条设计也是扭的,怎么熨都有点扭,唯一优点就是结实。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买了1.2米版本,的确是重,平尾是拼木条设计也是扭的,怎么熨都有点扭,唯一优点就是结实。

层板本来就会扭,纯层板其实并没有很好的拉力,至于你说结实嘛,不同人体感不同吧,毕竟没有人能把两架不同的飞机用同样手法降落两次

网友:
引用 网友B:
20CC 能爽飞不得?

可以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飞机吧,爱它便宜也恨它便宜,因为囊中羞涩,装作没看见它的缺点
1、气动布局:设计中规中矩,飞航线无 ...

先有的三特后有的虎鲨吧

网友:
按照50级的电机配呗,比如双天4250,4255啥的,6s,510kv、或者kv再高一些配小桨。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有的三特后有的虎鲨吧

never mind了,1984年Dewey Newbold设计90级kaos的时候就已经有这样的考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