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组装J3 CUB 600mm小机

楼主(2021-04-04):
这是去年宅在家买的兴天翼白板机,才几十块钱一套。另外再买了电机座和起落架。今年春节后才陆续组装好试飞。
五一节后陆续把外观装饰做完。我投入的时间太少了,真不是一个合格的玩家。

这个飞机原本设计的挺多塑胶件的,卖家那没有,只能自己逆向设计+3D打印做了一些。

原来设计的平尾垂尾舵机应该是粘在机身内壁的,我这个舵机担心扫齿,改为装在支架上方便拆卸。

原来配的电机实在太重了。把它换成大疆晓电机,又轻又省电。

拉杆用碳杆+回形针,套上热缩管。

副翼没用钢丝拉杆,改为用鱼线,另一面用橡皮筋。

网友A:
用鱼线的话舵角复位准确吗

楼主:
昨天下午试飞了下,舵量都调得比较小了,飞起来还是有点贼,看来再设置下通道曲线。下次涂装做好就要找个大草坪去才敢飞了,不然炸鸡太心疼了!

买了三和手喷漆,开始有点担心油漆会腐蚀泡沫,试了一小块发现还行。
机翼前缘为了更耐撞,我加贴了一层白色贴纸,可惜喷漆后那区域有点暗。现在起落架再加两个三角形轻木片,再补充些刻字贴上就算完工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鱼线的话舵角复位准确吗

感觉还好,本来飞机就小,舵角的位置离得不远。但大飞机估计不行,除非机翼能加强不易变形。另外橡皮筋要稍微拉紧一些。

网友B:
挺漂亮的,起飞重量多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挺漂亮的,起飞重量多少啊?

喷漆前的起飞重量约110g,含2s350mah电池。1/3或半油门就可以平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喷漆前的起飞重量约110g,含2s350mah电池。1/3或半油门就可以平飞。

好的谢谢,看参数这个应该比地平线的好飞

网友:
弹簧还能防撞,哈哈哈

网友:
迪乐美SR22 黄色涂装咋样~?

楼主(2021-05-09):
今天把贴纸、起落架做完。螺旋桨用贴纸剪成细条装饰一下。这个样子不太舍得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