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宇M1并非想像中的温柔……

楼主(2021-04-04):
孩子想玩遥控直升机,买了个三通机后我也入坑了,入了一个带定高版的四通机,前阵子无意看到了M1,尺寸大小正好能在家里飞,真没想到那么的猛,正如那位航友说的静如磐石,动如脱兔。与之前熟悉的四通机完全不一样,像是个烈女,不幸还被咬了一口,希望能征服它别沦落为家具。

网友A:
2s动力本来就很猛呀  我家里飞航线  外面飞3d

网友B:
默認參數飛起來還好吧 慢慢呆呆的

网友C:
M1不是玩具机,就算是k120室内飞要打到什么不小

网友D:
为什么不上伟力1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2s动力本来就很猛呀  我家里飞航线  外面飞3d

真心是没想到这么的猛,原来四通机空心杯加齿轮有点吵就想说换个直驱空静点,没想到切风的声音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默認參數飛起來還好吧 慢慢呆呆的

经验不够,看来要多上模拟器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M1不是玩具机,就算是k120室内飞要打到什么不小

是的,严重同意这个说法。与那个四通机比简直就是单车对飙超跑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不上伟力110

110,120都看过,对带齿轮的不是很感兴趣,一下就爱上了直驱。本想110改直驱,看大神作品看放弃,太多东西了,投入比产出大,所以就先了M1,还好是没选个M2,估计就只能当家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默認參數飛起來還好吧 慢慢呆呆的

请问一下,那个遥控器是不是充电一直闪红灯,充满了也不会变灯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那个遥控器是不是充电一直闪红灯,充满了也不会变灯呢?

不清楚 我不是用原裝的遙控

网友E:
即使是m1还是不要在家里玩,威力还是很大的,远离人群,碰一下皮开肉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清楚 我不是用原裝的遙控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即使是m1还是不要在家里玩,威力还是很大的,远离人群,碰一下皮开肉绽

确实,已经见血了,刚入坑没想到有那么大的威力

网友D:
引用 楼主:
110,120都看过,对带齿轮的不是很感兴趣,一下就爱上了直驱。本想110改直驱,看大神作品看放弃,太多东 ...

伟力110是1s电池,动力弱适合新手练习

网友F:
你要是直接选m2就好了。方便室外飞。m1的话太小而且有小风就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伟力110是1s电池,动力弱适合新手练习

只考虑到直驱的问题,没想到驱动力那么强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要是直接选m2就好了。方便室外飞。m1的话太小而且有小风就影响

没有室外飞行的机会,所以才买的M1,没想到小小的机也那么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室外飞行的机会,所以才买的M1,没想到小小的机也那么强

我阳台85油门飞  切风声舒服一米  以前飞550出门带一堆东西  现在阳台直接充电飞 一次3块  没电上楼充  充完继续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阳台85油门飞  切风声舒服一米  以前飞550出门带一堆东西  现在阳台直接充电飞 一次3块  没电上楼充   ...

我也是这么想的,可以在家和阳台上飞一下。顺便请教一下您的尾电机飞完会很烫手吗?

网友:
其实m2更好飞,m1确实太爆了

网友G:
很好飛但速度手感過快要再慢慢調,連飛20電都不熱,輕炸草地從未換橫軸主軸,k110沒法比,太翠
来自微站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么想的,可以在家和阳台上飞一下。顺便请教一下您的尾电机飞完会很烫手吗?

正常咯

网友:
引用 网友G:
很好飛但速度手感過快要再慢慢調,連飛20電都不熱,輕炸草地從未換橫軸主軸,k110沒法比,太翠

前提是会飞了,小白入门不太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阳台85油门飞  切风声舒服一米  以前飞550出门带一堆东西  现在阳台直接充电飞 一次3块  没电上楼充   ...

100平米的大阳台?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那个遥控器是不是充电一直闪红灯,充满了也不会变灯呢?

灯不闪了就表示充满了。

网友H:
如果你把油门转速设置在50%  舵量60%。各种模式可以很享受的飞行

网友I:
我也有一个c129,想在找个无刷漂亮的,最近看上了M1,看到这个贴子,有点害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也有一个c129,想在找个无刷漂亮的,最近看上了M1,看到这个贴子,有点害怕了

直驱确实很爽,声音比129大多了,我刚开始也想着直驱会小声点。家里玩这个还是不太合适,搞个K110好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驱确实很爽,声音比129大多了,我刚开始也想着直驱会小声点。家里玩这个还是不太合适,搞个K110好点

无刷的其实不太适合家里飞,家里还是飞有刷的心里更踏实更安全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驱确实很爽,声音比129大多了,我刚开始也想着直驱会小声点。家里玩这个还是不太合适,搞个K110好点

看来还是k110先走一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已经见血了,刚入坑没想到有那么大的威力

我也准备入手M1兄弟那玩意 家里飞很暴躁吗??

网友J: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那个遥控器是不是充电一直闪红灯,充满了也不会变灯呢?

充满是常量

网友:
先来架空心杯电机的小六通,急什么 ?一上来就是双无刷的,炸穷你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J:
充满是常量

之前拿了个5V1A的充,一直难充满,换了个大点的就好了。我还以为坏了,说明书上也没有说明。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拿了个5V1A的充,一直难充满,换了个大点的就好了。我还以为坏了,说明书上也没有说明。

抱歉我这边反馈改进一下

网友:
刚入手,像个小泰迪

网友(2021-05-04):
引用 楼主:
直驱确实很爽,声音比129大多了,我刚开始也想着直驱会小声点。家里玩这个还是不太合适,搞个K110好点

对了,这个m1有不有柔和模式可以调节,小油门那种

网友K:
引用 楼主:
真心是没想到这么的猛,原来四通机空心杯加齿轮有点吵就想说换个直驱空静点,没想到切风的声音更大

适当增大螺距。

网友:
引用 网友H:
如果你把油门转速设置在50%  舵量60%。各种模式可以很享受的飞行

调整到这个设置,声音会不会减小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2s动力本来就很猛呀  我家里飞航线  外面飞3d

从来不敢在家里飞

楼主:
引用 网友K:
适当增大螺距。

请教一下原厂控怎么调这个东西???

网友:
我的M1最大螺距约14°(小机子间隙大,测值不很精确。),根据试飞情况适当微调。调好了震动和声音都很小,油门响应及时且精准。M1确实是很好的室内机,室外风不大时也很好玩的。

网友K: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原厂控怎么调这个东西???

我用原厂控,油门不可调,我的最大螺距设为约14°(小机子间隙大,测值不很精确。),根据试飞情况适当微调。调好了震动和声音都很小,油门响应及时且精准。M1确实是很好的室内机,室外风不大时也很好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用原厂控,油门不可调,我的最大螺距设为约14°(小机子间隙大,测值不很精确。),根据试飞情况适当微 ...

感谢感谢!

网友:
参数表中各项目后随的参数值是根据自己做到设置,出厂默认值适合大多数人。

网友(2023-02-21):
请问,朗宇M1EVO的电池充电电流是多少A,或是说多少C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