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人生第一飞,请教一下3s电池电压用到多少就必须换

楼主(2021-04-04):
沾儿子的光,人家送的航模我先玩了。在群里前前后后也学了一个多月,买遥控器模拟器,学习基础知识,练习模拟器。终于今天迎来了人生第一飞。还好守护者也有自带飞控,对我这样的纯新人帮助不小,在天上的姿态还比较好掌控。就是降落还是生硬了点,加上路面质量不好,几次都是降落了但滑行时因为地面各种障碍物拿大顶了。第一次飞行,很开森。就撞坏了桨罩,桨也没大问题,其他都是小刮蹭。
顺便问一下,我这个3s的电池,充满后,飞到电压多少就必须要更换,不是最低电压,就是还靠谱的电压,有点余量那种。我这次是测了正好到3.8v单体电压我就赶紧换电池了。感觉也就飞了三四分钟。不知道是不是换的有点早啊?请各位大侠给讲解一下。谢谢。
因为自己飞老婆顾着看孩子,就没拍照。

网友A:
如果带bb响,飞的时候3.6下来,一般会有0.1回电,下来测3.7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带bb响,飞的时候3.6下来,一般会有0.1回电,下来测3.7

好的,谢谢

网友:
看放电曲线。3.7v的话放电能量一半多点。

网友:
老手的话,放到3.4-3.5V问题不大,新手的话,3.7-3.8V就可以下来了,总是要多预留一些时间,万一降落不成功,可以复飞几次的机会。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学习了

网友B:
电池放电多留点余量,就算下次充电也能快点不是。这次少放点下次就充得少点快点,这次放得多下次就充得多点时间久点,反正电池总量不会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放电多留点余量,就算下次充电也能快点不是。这次少放点下次就充得少点快点,这次放得多下次就充得多点 ...

嗯,有道理。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池放电多留点余量,就算下次充电也能快点不是。这次少放点下次就充得少点快点,这次放得多下次就充得多点 ...

那用小电池就够了,大电池浪费。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有道理。谢谢

所以我飞了这么多年时间还是设置的3.8-3.9,涵道还可以多绕两圈,毕竟安全最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用小电池就够了,大电池浪费。

恩,每个人对大小的定义都不一样。对于我来说,6S以下都是小电池。

网友D:
我一般是BB响设置成3.6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一般是BB响设置成3.6

那就是说,bb响不报警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