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风450pro改矮旋翼头

楼主(2021-04-04):
看论坛有大神改矮了旋翼头,据说飞起来更灵活,正好手头有个dfc旋翼头,果断改了,就是原来控制臂是由右向左,好像所有飞机都是这样的,但是螺丝为了兼顾连接控制臂和锁紧主轴只能由左往右,不知道飞行会不会有影响,有知道的大神麻烦指点下,谢谢

网友A:
没有影响这个相位臂就算只装一个也不会有大问题。

网友B:
还有一种方法不需要改旋翼头,换神经元陀螺仪,什么笨重的飞机都能变得灵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影响这个相位臂就算只装一个也不会有大问题。

谢谢了明天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种方法不需要改旋翼头,换神经元陀螺仪,什么笨重的飞机都能变得灵活

用的地平线的7200,更喜欢这个陀螺仪

网友:
期待你的改进结果。

网友C:
不影响,改的不错给你看我改的两架。

网友:
你的脚架挺有特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影响,改的不错给你看我改的两架。

就是看到你改的,才跟风的,脚架自己画图打印的,随便弄的,为了前倾,下一步准备画款雪橇脚架打印

网友:
小罗的飞机就是左向右的

网友:
干净利落,改绝对没错的!这个头已经用了大几千个起落了,绝对过关,而且配件也没有特殊件。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看到你改的,才跟风的,脚架自己画图打印的,随便弄的,为了前倾,下一步准备画款雪橇脚架打印

对了!你拉长尾管,用360桨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了!你拉长尾管,用360桨了吗?

没,朋友给了30对325的桨,一时半会都不会飞360桨

网友C:
以后有机会改用360桨,会给你绝对不一样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后有机会改用360桨,会给你绝对不一样的感觉!

嗯,知道,飞过360桨

网友C:
我的500也改了低旋翼头,就是500x的头,还加了第三轴承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500也改了低旋翼头,就是500x的头,还加了第三轴承座!

我也有500,方便加个微信吗? 273566367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500也改了低旋翼头,就是500x的头,还加了第三轴承座!

想向你请教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500也改了低旋翼头,就是500x的头,还加了第三轴承座!

你这个方案好啊,就是想问问第三轴承座怎么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