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坏掉的锂电池都是怎么处理的?

楼主(2021-04-04):
如题,直接扔垃圾箱里不好吧

网友:
鼓包的给眼镜用,坏的作穿刺实验,

网友:
放完电,泡盐水里,少量扔了吧,多了卖回收锂电池的

网友:
还没扔过

网友:
插头和电线剪断留着用,电池泡浓盐水里反应,彻底没电后扔废电池分类桶里。浓盐水好处是一次可以处理多个废旧电池,安全无污染。

网友:
也可以买个lipo killer,说白了就是一个小电流放电器。关键是得把电量放完,减少风险。放完后垃圾分类扔了就好,如果能找到专门回收锂电的也行

网友A:
放电到零直接扔垃圾桶了。没有回收站也只能这样了。

网友B:
直接丢有害垃圾桶。坏了的电池无所谓反正过几天自己就没电了。好点的充电器有回收模式可以直接把电压放为0

网友:
给修电动车佬,他们很多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丢有害垃圾桶。坏了的电池无所谓反正过几天自己就没电了。好点的充电器有回收模式可以直接把电压放为0
...

学习了,等我换个好点的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电到零直接扔垃圾桶了。没有回收站也只能这样了。

我用热熔胶封死了所有的插头,然后放在有害垃圾桶里了

楼主:
大哥看着眼熟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看着眼熟啊

哈哈,你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