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微风组装已完成,明天找到场地后试飞

楼主(2021-04-05):
目前手里只有一块2S 2200mah的电池,螺旋桨有8060/9060/1047三种,大家觉得2s电池配9060能飞起来吗?

网友A:
2S动力不太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2S动力不太够吧

我估计也是啊,之前没注意电池,就想着将就用一下手里玩船的2s电池。现在突然感觉动力可能不够了……

网友B:
机头为什么那么长……,2S很悬

网友C:
2s完全可以呀,用高kv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头为什么那么长……,2S很悬

出去试试,不行就买块3s

楼主:
引用 网友C:
2s完全可以呀,用高kv电机。

kv1400啊,今天出去试试看看

网友D:
入门机最常用的是3s2200的电池,买两个吧,2s可以用10寸桨试试,不过容易扫到地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入门机最常用的是3s2200的电池,买两个吧,2s可以用10寸桨试试,不过容易扫到地面

之前网上看电机和螺旋桨及不同电压下的拉力数据,2s下推重比好像接近1,估摸着问题不大,就暂时没买,昨晚组装完后结果心里没底了。今天试飞试试,过几天买3s 2200的,这个容量的电池通用型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网上看电机和螺旋桨及不同电压下的拉力数据,2s下推重比好像接近1,估摸着问题不大,就暂时没买,昨 ...

假如你用1400kv值配2S电池,和3S配930kv的电机,如果这两个电视同一规格,同样的工艺,不考虑电流,两者是等价的。只不过低kv值的电流更小。所以,你用930kv,3S电池,配1047桨。那么2S,1400kv也配1047桨。

网友:
这个新微风性价比高啊,评价也很好。

网友F:
还以为是亚博特的

网友:
起飞的时候,可能动力不够,可以手抛模式,助跑一下,保证能飞上去,到了空中,动力应该没啥问题。

网友C:
楼主的电机是1400kv,配2S,相当于930kv配3S。
所以,查查930的电机配什么桨,1047最合适。
9060是高速桨(不是高转速,是高空速),低空速下效率很低。微风显然是低速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电机是1400kv,配2S,相当于930kv配3S。
所以,查查930的电机配什么桨,1047最合适。
9060是高速桨 ...

原来如此,这么换算一下就明白了。非常感谢!

网友:
只要飞机不超重,2S配2212KV1400,带9060桨动力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以为是亚博特的

亚博特最早出的,不过后来其他家改良了以后的设计更好一些,亚博特还是老版本一直没有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