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UN A9平衡充改宽电压输入

楼主(2021-04-05):
A9的输入电压太窄不太方便,有什么方案能改成宽电压输入吗,要求便携,大电流。 A9最大300W,按12V计算,需要25A电流,淘宝的升降压模块没找到这么大的。别的
充电器
的宽压输入怎么实现的呢,怎么才能做到便携,大电流,价格不能太贵

网友A:
有必要吗?A9平衡头充电,电流不会太大。

网友B:
换充电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充电器吧
有钱就不折腾了

网友B:
a6 a9的默认充电模式是用平衡线的,但是平衡线的接口不能长期电流大于2a,否则发热氧化,电阻变大,然后电压检测错误,发烧,房子over。
解决方案是引出平衡线接到电池动力插头上。你可以以a6或者a9的关键字搜索论坛,有关的贴一个个看,有很多解决方案,也有失败教训

网友C(2023-03-08):
请教楼主,A9给电池充电时,电池输出线可以接负载吗?

网友D:
A9的充电模式。。。长时间工作在300W基本都是活不久的。。。,,,还是换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