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V值长期以来的一个错误-低KV扭矩大

楼主(2021-04-05):
低kv值扭矩大,是指相同的电流。而同电压下,高kv值扭矩大。
总结:相同的尺寸和工艺,A电机kv1000,B电机2000,A电机用6S电池和B电机用3S电池,扭矩-转速曲线一样。也就是说这两者电机的输出效果是一样的,换句话说,这两个电机,只要用相同的桨,那么转速和功率、效率都基本一样。不同在于A电机电流更小,和直流有刷电机统一了。相同质量的绕线(即满槽率),额定功率一样的。线粗的,匝数少,暴力,低电压就能达到额定功率。而线细的,匝数多,需要更高电压才能达到额定功率。但是流过的电流更小。
今天做了一个实验验证。xxd的2212,一个1400kv,一个1000kv,配的同一个桨,7035.测量转速8000时的功率。为避免电调pwm的差异,均是满油门。通过调整供电电压来调整转速。
结果如下:
1000KV电机,8.59V,2.03A,功率17.43w。
1400kv电机, 6.5V,2.57A,功率16.7W。
效率1400kv的还稍微高一点点。原因分析可能是质量把关有差异,满槽率有差异。
我再找找朗宇的1400kv和2450kv的。

原文:
对于相同系列的电机,低KV值版本的电机具有更大的线圈匝数,高KV值电机则相反。但只要它们拥有相同质量的铜线,,它们就会在不同的电压或电流下拥有相同的最大功率,转矩,效率及最大转速。也就是说,缠绕相同质量铜线下,低KV值的电机铜线半径更小,匝数更多,高KV值电机反之。而且,相同定子的电机,能缠绕越多质量铜线其性能越佳(满槽率高)。 举个栗子,系列相同的电机,用相同质量的铜条件下,8匝线圈的电机线电阻是1Ω,4匝线圈的电阻是0.25Ω。阻值相差4倍。因为4匝的时候长度缩短了一倍,截面积扩大了一倍。堵转分析下可知,当8匝电机的电压为4匝电机的两倍的时候,他们的输入功率相同。而且这个时候铜损P = I*I*R恰好4倍和4倍的电阻相抵消,所以两者的铜损也相同。即两者此时硬度相同,也称转速——扭矩特性相同。而当两者的输入电压都相同的时候,其输入功率相差达4倍。这个时候4匝的电机扭矩大得多,同时4匝的电机转速也比8匝的转速快一倍,但是此时4匝电机流过的电流是8匝电机的4倍。 总的来说, 保持D(满槽率)不变改变匝数,这时电机的硬度是不变的,假如低KV值电机的输入电压是高KV值的两倍,这时两个电机的转速扭矩曲线应该是一样的。对于一样的负载,低KV值的电机的电流是高KV值电机的二分之一,又因为低KV值电机的电阻是高KV值的4倍,所以铜损两者是一样的,而两者的输入功率也是一样,所以两者的效率也是一样的。因为定子的大小决定了这个系列的电机能输出的额定功率的大小,所以低KV值电机的好处就是输出对应定子额定功率的时候,需要的电流低,但需要的电压高。而高KV值电机的好处就是能在较低的电压下对应定子的额定功率,但是此时电流较高。而一直流传的一句话“低KV值的电机扭矩大”,是建立在电流相同的这个条件下的。相同定子和满槽率下,4匝的高KV电机和8匝的低KV电机是等价的,前提是前者的输入电压是后者的一半。

网友:
必须顶。我一直以为6s比4s暴力是因为低kv带来的高扭矩,这么一说。应该是现在电池放点电流有顶板,同一系列电池放电一样,6s电压高,所以暴力。

网友A:
同样定子的马达   高kv功率更大  扭矩 转速都更高,通过改变齿比可以达到相同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样定子的马达   高kv功率更大  扭矩 转速都更高,通过改变齿比可以达到相同转速

额定功率和最大功率相同。
但是高kv更暴力。
相当于低kv电机要更高电压才能喂饱。

网友B:
理论上   同样结构的电机    低kv和高kv   在功率上的差别不会太多,   主要是匹配飞机,匹配螺旋桨,  这种匹配是最重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   同样结构的电机    低kv和高kv   在功率上的差别不会太多,   主要是匹配飞机,匹配螺旋桨,  这 ...

根据这篇文章,是根据电池选电机,再来匹配桨。我认为比较合理吧。
比如我只有3S的电池,那我就要选kv较高的电机,再根据拉力等匹配桨。

网友C:
高kv功率大,扭矩大,费电。

网友D(2021-05-21):
厉害,分析的很有条理,学习了。
之前也一直想同电机不同导线情况下kV和工作点的关系,一直没理清楚,今天看了LZ的分析一下子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厉害,分析的很有条理,学习了。
之前也一直想同电机不同导线情况下kV和工作点的关系,一直没理清楚,今天 ...

我看这篇文章时还没太明白,现在明白了。同一规格的电机(比如相同品牌的,同样规格,同样的工艺),其实内部是相同的,不同的是出线。
比如两个电机,用的同样规格的漆包线,同样的圈数,但是A是两根线并一起,B是4根线并一起,那么A的轧数就是B的2倍,KV值就是A低B高。但是内部的结构一模一样。
所以当A以2倍的电流运行时,这两个电机内部的电流是一模一样的。但是给A和B的电压是不同的。
所以,当给定特点的电压时,这两个电机,本质上是一模一样的两个电机。
所以选择不同的kv值,只和供电电压和供电电流有关,而两个电机没有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kv功率大,扭矩大,费电。

同样的工艺和规格,高低kv其实没有区别。相当于同一个电机,给了不同的电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同样的工艺和规格,高低kv其实没有区别。相当于同一个电机,给了不同的电压。

对,低kv得更高的电压理论就和高kv性能相差不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低kv得更高的电压理论就和高kv性能相差不大了

实际上本质上是一种电机。
低kv的可以当高kv用,高kv的也可以当低kv用。

网友:
低KV效率高些啊

楼主:
并没有。因为电机内部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并没有。因为电机内部是一样的。

线圈不一样啊

楼主:
同一个厂家的,同样规格的定子,同样的满槽率,理论上线圈一模一样的。区别在于几股线一起绕。
比如说吧,A电机,两股一起绕,绕了10圈,B电机,单股绕了20圈。我们把电机切开,看横截面,这就是完全相同的两个电机。
如果每股线的电流一样,配一样的桨,这两个电机就是完全相同的,效率,功率、发热等等。
要达到这样的效果,B要用更高的电压(具体是不是线性关系我没有研究),此时,A电机的输入电流是b的两倍。
所以这是两个不同KV值的电机,但是其实是等价的。

网友E:
这个不是这么算的,低线圈多,线圈电阻要比线圈少的大,所以你要达到高KV的的电流转速,就要高电压,但是这时耗电功率也比高KV的大了,因为电压电流上升了
而且不同转速频率也不一样,也就是换相速度也不一样,不过这点影响微乎其微
再说说匝数,电压恒定,匝数越多,产生的磁力越大,但匝数越多,电阻越大,电流越小,转速越慢,这时就需要提高电压来达到大功率,而高电压的电机效率越高,因为功率恒定的情况下,电压越高,电流越小,发热越小
电机线圈其实就是和电磁铁一样,而电磁铁内部就是很细的线绕很多圈来达到大磁力的

网友:
换个说法就是,

同样在12v的情况下,低KV和高KV达到扭矩一样,但是低KV就要比高KV电流要低,也就是在低功率下到达高KV的扭矩了,同时发热也小,
这其中的比较复杂,不同线圈的扭矩曲线有很大差异,效率曲线也不在同一个点,并不是是说提高低KV的电压电流就可以到达更大功率,这样违背电机本身铁心磁铁等设计,带来的只会降低效率带来更大的发热量

网友:
抛开功率说扭矩就是耍流氓。电力设备都是在提升功率和效率的平衡中前行。常规材料、工艺、原理下功率提升通常伴随效率降低,注意前提条件!航模无刷电机功率密度是相当惊人的,也因为目前航模电机原理没有本质变化,大功率航模电机必然会遇到效率降低的问题,多磁极、外转子、大尺寸前提下等都在进一步提升功率,但是效率降低。这个过程扭矩必然会有些变化,KV并非主角,它仅仅是一种表现而已。核心问题要关心的是功率、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不是这么算的,低线圈多,线圈电阻要比线圈少的大,所以你要达到高KV的的电流转速,就要高电压,但是这 ...

其实线圈是一模一样的。
只不过,高kv的是几根线一起绕,低kv的单独绕。但是把电机从中间切开,看横截面,线圈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