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tx求助

楼主(2021-04-05):
我现在这个接收机可以把高度数据采集回传,但是没有升降速率表功能。
但是滑翔机盘气流吧又最好要一个遇到气流滴滴叫的
所以这个系统能不能通过把某一时刻的高度数据记录下来,然后做与上一时刻的高度数据作差,来获得升降速率信息
如果可以的话要怎么做?

网友:
高级货没玩过帮顶

网友A:
好像传感器的variometer是升降率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传感器的variometer是升降率表

但我这个功能一开,他的音调变化是跟着实际高度来的,而不是高度变化情况,所以就迷惑了

网友B:
设置逻辑开关:△>X  Alt   10m  ,意思是高度(Alt)变化大于10 米,逻辑开关为真。然后去特殊功能菜单里设置想播放的声音。同样的,设置高度下降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设置逻辑开关:△>X  Alt   10m  ,意思是高度(Alt)变化大于10 米,逻辑开关为真。然后去特殊功能菜单里 ...

正解,不想听可以把阈值调高

网友:
delta>x这项功能是比较上次的数据和这次数据之间的差异来进行判断。对应升降速率要根据回传速率来计算。实际上受限于回传速率,在遥控器上计算上升下降率可能效果不是很好。我用的接收机是可以同时回传高度和升降率信息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设置逻辑开关:△>X  Alt   10m  ,意思是高度(Alt)变化大于10 米,逻辑开关为真。然后去特殊功能菜单里 ...

正解!

我详细解答一下思路:

所谓的接收机回传,不要被“接收机”这个名字误导了,其实,带回传功能的接收机,本质上是接收机+发射机二合一。
而发射机也内置了一枚接收机了。

说白了,就是单片机领域的:传感器,信息采集,采集之后发回到地面。 物联网技术在航模上的运用吧罢了。
高度数据是很好采集的,   至于“遇到气流“  气流这东西是个模糊的事情,不好采集。

所以楼上的很聪明,将采集到的信息,在地面进行甄别。
其实判断气流,还可用其他方式,例如判断飞机的骤然俯仰倾斜,  把姿态传感器的数据来做个判断。

我们在无人机编程的时候,也是同思路。  无人机编程其实就是单片机,物联网技术为基础。结合飞机知识

遇到气流容易跌落高度,所以判断高度的落差,就大致的相当于发现了气流
另一个方法:

姿态传感器,采集横向姿态信息,判断舵机的动作和飞机的姿态。   如果副翼舵机动作很小或者舵机没动,但是飞机姿态变化很大。那么说明遭遇了气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解!

我详细解答一下思路:

讲一些大家都懂的表面的肤浅的东西,玩openxt的基本功,然后自己觉得自己啥都懂,退论坛退航模不好吗,天天挨那么多人喷,你不觉得你做的事情很没意思吗?
来自微站

网友C:
我顺手写了一篇关于传感器的帖子,楼主请惠顾;

其实你用GPS结合风速传感器,也能在某种程度上检测气流。

高度的跌落,算是乱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顺手写了一篇关于传感器的帖子,楼主请惠顾;

其实你用GPS结合风速传感器,也能在某种程度上检测气流 ...

但需要指出的是空气上下运动才能叫气流欧
水平运动只能要风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需要指出的是空气上下运动才能叫气流欧
水平运动只能要风

你是说上升气流咯

我以为你说湍流,       上升气流,其实看天气和地理,能判断出个大概的,比较稳定。上升气流确实要看高度的变化,

湍流就比较没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