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亚拓 RCE-BL45P 無刷定速調速器 设置说明

楼主(2021-04-05):
官网上面没有这个型号,网上也找不到,关键是我想设置8.4V的BEC,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找亚拓450pnp版的说明书,里面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亚拓450pnp版的说明书,里面有

这个官网上没有,网上我也找不到。555

网友B:
45A的好像只能设到6.0V,说明书和50A的通用,亚拓官网应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45A的好像只能设到6.0V,说明书和50A的通用,亚拓官网应该有

已经解决,BL45P就是可以设置8.4V的,设置好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