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的日常飞行配备

楼主(2021-04-05):
自从上次落水修好后,M2一直都用原装控飞。最近出勤多,有些心得分享如下:
1.   M2的飞行稳定性很喜欢,翻滚率很快,动力足差不多可以定点,这是我玩飞越450pro都做不到的。
2.   原装电池通常先飞3分钟3D,然后再飞航线3分钟,下来还有两个灯的电量显示,大约3.7V左右电压。我带两块11.1V  2200mAh的电池现场充电,基本上可以玩1个多小时够了。
3.   有兴趣试了两个3D模式IDLE 1\IDLE 2下的救机功能(也就是拨到姿态模式),效果如视频所见,机体晃动还是大,真要是不用熄火Hold救机的话,需要要两个动作,1是推开关到姿态模式,2是打舵和油门控制水平——这个看起来有点别扭,可能更难反应过来。

剪了点视频

头盔摄像必备(上次落水多亏有记录,不然根本找不到飞机啦)、M6充电器、两个2200mAh电池充电

还是用的旧壳,电源和电机线都是改了直插,方便使用

充电用M6,充到快充结束后拔电——8分钟够了

电池魔术带改了粘住

网友A:
充电器牛叉,要是这速度冲M1的电池不是三五分钟就充好了??

网友:
这小飞机挺贵的

网友B:
xk120的还有红色的十字盘?   我的为啥是黑色的  用的还是原装舵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器牛叉,要是这速度冲M1的电池不是三五分钟就充好了??

这要看它的C数,M2的是650mAh 45c,5C充电才3A多点,我用5A充电其实都比较大电流了,不过用了10来个循环,还好。电池能正常使用,没有掉容量,发热大这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xk120的还有红色的十字盘?   我的为啥是黑色的  用的还是原装舵机吗?
1.  红色的十字盘也是原装的,我买的时候特别问了红色这款十字盘,比较喜欢。2.  我还用过两款,1种是红色的升级版—精度不好,2是黑色原装的。(如下图)
3.  舵机手上只有4个好的,装机3个,1个备用,都是原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1.  红色的十字盘也是原装的,我买的时候特别问了红色这款十字盘,比较喜欢。2.  我还用过两款,1种是红色 ...

哦哦

我的120今天稍微用力大了舵机挂了,换上以前买的副厂舵机,样子是一模一样,但是打舵的时候其他2个原装的动作幅度不一样,导致抖动;
我正在考虑要不要换那个蓝剑的金属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