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飞就自动往右侧转什么故障啊……

楼主(2021-04-05):
起飞后,开自稳,不打摇杆,就往右侧自己旋转

网友A:
42往外,31就往内。电机转动方向有问题!

网友:
42往内,31往外也可以。全往外就不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42往外,31就往内。电机转动方向有问题!

电机没错吧,一直都这样

网友:
电机方向没错啊!会不会是控的问题!再仔细查找一下

网友:
自稳都是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没错吧,一直都这样

我看差了

网友:
调整遥控器方向摇杆中点

网友:
bf里面看看方向通道中点是0吗?

网友:
大力飞控吗?

网友:
如果炸过,挂在哪里,没有及时收油门,极有可能电调部分的某个通路的管子烧了一部分,没全烧没这样会一边没劲,我遇到过。

网友:
上面说错了,方向通道中点是1500.

网友:
2个可能:bf的水平校准没那么精细,所以自稳的时候肯定会朝某个方向偏移。
1号电机物理问题,运转不畅,换个电机试试。
话说你截图的电机转速不一致其实说明不了问题,因为在你开地面站接通飞机时解锁电机,由于水平问题,各电机转速本来就会不一样。

网友:
测一下,你的电机实际方向和BF是否一致。我遇到过BF设置正反转没用,必须去blheli一个个调。毛病就和你这个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