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翼转动不顺畅 不丝滑 换了个前伞尺450 求解 不想拆机

楼主(2021-04-05):
(无正文)

网友A:
检查下买的对转齿型号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下买的对转齿型号对不对。

好的。 这个一般不会吧 明天我拿以前的试一试

网友B:
楼上说的有可能,450l有两种对转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的有可能,450l有两种对转齿

网友:
如果只是齿轮紧的话,飞几个起落就磨合开了,没必要太纠结!如果很紧很紧电机启动都费劲的话那就拆开检查吧

网友:
不拆机怎么检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