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ito发动机改汽油机

楼主(2021-04-05):
两年前就有打算改一台82,但是拖延症严重,今天正好有空,纠结于飞两把或者改发动机之间,估计一上午能改好,下午能飞,结果一搞就是十个小时,硬件基本搞完,过几天试机,话不多说,看图,忘记了不会编辑图片,做了一个化油器托架,喉管,前桨垫也是自己做的,原装的装不了磁铁。问题来了,化油器上两个铜管,一个负压,一个接油管,负压管是直接装发动机废油口还是机身重新打眼?另外收一个82缸头,缸压无所谓,我3台发动机两个缸头。尾图是82镶缸头,可以看到镶套的材料和铝材的色差

网友A:
骨灰级,要顶一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骨灰级,要顶一个的

我文字表达能力差,又不会编辑图片,你竟然能看懂我写的什么!

网友B:
牛13!
怎么做的缸头夹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牛13!
怎么做的缸头夹具?

哪个夹具?你是说镶套用的?镶套用四爪找正,端面,内孔,一遍一遍的找正

网友:
花不少功夫!

网友C:
改的太重了,如果这样改的话,你还会继续改下去,不用好的原装三件套,动力差,如果这样能改成功的话只能飞飞练习机。

网友C:
此外,负压管是直接装发动机废油口是可以的,但会严重污染化油器泵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的太重了,如果这样改的话,你还会继续改下去,不用好的原装三件套,动力差,如果这样能改成功的话只能飞 ...

原装三件套指的哪个三件套?化油器和喉管?据说塞头的原装化油器不咋的,华博罗的化油器确实重一点,但是喉管我已经尽量减重了,做废了三个,再减重估计又要废,喉管是铝材的,喉管加支架没有化油器重。另外负压管我也觉得接废油管不妥,那该怎么接?

网友D:
82改汽油没啥价值呢,为了好玩倒是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82改汽油没啥价值呢,为了好玩倒是可以

你看看我的帖子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原装三件套指的哪个三件套?化油器和喉管?据说塞头的原装化油器不咋的,华博罗的化油器确实重一点,但是 ...

三件套是指---缸体、活塞和环,你那后来自己镶嵌的缸体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件套是指---缸体、活塞和环,你那后来自己镶嵌的缸体不行。

活塞和环是原厂的,基本没磨损,缸套是我镶的,我的精度和原厂没区别,材质是合金铸铁,原材料是从汽车缸套厂弄过来的,加工设备也是工业设备,不是论坛里那些桌面机床diy业余设备,缸套和活塞环我断断续续玩了两年,前前后后搞了百十来个,材料试验了好几种,目前活塞环做不是太好,因为热处理厂老板看见我头疼,但是做个缸套是绝对没问题,这个自信必须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82改汽油没啥价值呢,为了好玩倒是可以

飞板机

楼主:
引用 楼主:
活塞和环是原厂的,基本没磨损,缸套是我镶的,我的精度和原厂没区别,材质是合金铸铁,原材料是从汽车缸 ...

缸套材料我试过黄铜h62镀铬,锡青铜镀铬,铍青铜,球墨铸铁qt500.qt600.qt700,40cr渗碳,cr12淬火,合金铸铁,活塞环用过弹簧钢淬火,ht200渗碳,qt500.qt600.qt700,后来热处理厂老板不给我淬火就不玩了

网友:
机械高手,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此外,负压管是直接装发动机废油口是可以的,但会严重污染化油器泵莫。

想了想在曲轴箱开孔装单向阀,单向阀接负压管是否可以免去废油对化油器泵膜的污染?

网友:
必须顶一个

网友:
材料其实都可以买到,但是买到的标号是否实标是一个问题
我买过比较多的7075,6061,回来打硬度,做拉伸,结果差得一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此外,负压管是直接装发动机废油口是可以的,但会严重污染化油器泵莫。

负压管接发动机废油口不行啊,供油不畅,转速忽高忽低,

网友C:
引用 楼主:
负压管接发动机废油口不行啊,供油不畅,转速忽高忽低,

进气口所有接触处都密封处理了吗?改成功需要技巧和经验的!还有发动响能转与输出功率的大小是两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进气口所有接触处都密封处理了吗?改成功需要技巧和经验的!还有发动响能转与输出功率的大小是两码事!

密封没问题,昨天晚上拆化油器研究过了,汽油机化油器比甲醇机复杂多了,我感觉汽油机化油器控制进油量不仅靠两根油针,还和膜片击打的那个针有关,膜片摆动幅度大进油就多,这两天构思单向阀或者考虑在机器上开个孔,可以调节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进气口所有接触处都密封处理了吗?改成功需要技巧和经验的!还有发动响能转与输出功率的大小是两码事!

搞定了

网友C:
不错!动力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动力如何?

油门响应不是太好,动力感觉差不了多少,用的国产化油器,华博罗装上去没有用,明天飞,看看和烧甲醇区别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