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12 960kv要怎么绕线改成1400kv

楼主(2021-04-05):
手里有几个960kv的2212想改成1400kv的,应该用什么型号的漆包线,每相绕多少圈的线呢。

网友A:
KV值和绕组的圈数的乘积基本上是个固定值(绕法相同的情况下),你要拆你现在的电机,看看有几圈,设目前圈数为X,KV值1400时候圈数为Y,那么:960X=1400Y。但是要注意,绕法要相同。另外,把三角形接法改为Y形接法,也可以改变电机KV值,Y形接法KV值是三角形的1.72倍,如果你的电机目前是三角形接法,KV值是960,改为Y形接法后,KV值是1650,但是与你的要求不符合,所以只能重新绕线了。

网友B:
这个有些电机不一样,说白了就是电流的大小区别。一般用0.21的线,新西达2212  0.21的线一般50圈左右,1400kv大多数都是6股并绕8圈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KV值和绕组的圈数的乘积基本上是个固定值(绕法相同的情况下),你要拆你现在的电机,看看有几圈,设目前圈 ...

准备买漆包线呢,不知道能不能用拆下来的线,绕完线需要用绝缘漆浸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些电机不一样,说白了就是电流的大小区别。一般用0.21的线,新西达2212  0.21的线一般50圈左右,1400 ...

已经准备绕线了谢谢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楼主:
这电机怎么回事8*6的刀马浆装不进去,电机轴太粗,该用什么浆呢

楼主:
大疆的制造真不错,拆了卡簧电机也拿不下来,看着也漂亮,不用自锁浆其它的什么浆能装上?

楼主:
无刷电机输入是直流,工作是交流,属于无刷直流电机之三相无感(感应器-霍尔)电机。
二N和P搭配的规律    N:电机绕组槽   P:磁钢 1、N必须是3的倍数,P必须是偶数(磁钢必须是成对的,所以必须是偶数)。 2、N数越小,最高转速越高。比如9N12P电机最高转速肯定高于12N14P,反之亦然。 3、P数越小,最高转速越高。例如12N10P的最高转速肯定高于12N16P,反之亦然。 4、N比P大,则相对转速更高。9N6P最高转速肯定高于9N12P,反之亦然。 5、同样的N,P越大扭力越强。扭力,12N16P大于12N14P大于12N10P。 6、一般情况下,N和P之间不能整除,比如12N6P,但是内转子有大量的12N4P
结构,使用分布绕组。  三三角接法和星形(Y)接法       三角接法:三根线头尾相接 1头+2尾,2头+3尾,3头+1尾      星形接法:三根线尾尾相接
  三相尾部接在一起,其他3根线引出接电机      绕线的顺序都是一样的,三角接法和星形接法只是最后接法不同而已!!!      -------------------------------------------------------------------- 详解三角接法与星形接法     现代的无刷直流电机普遍采用星形绕法,但是模型无刷电机普遍采用三角绕法
      例如:一台2212 1400KV电机(默认三角绕法)改用星形绕法,转速将变为1400除以1.732得出808KV,并且该电机在12V电压下工作功率大为降低,如要实现之前功率,需要提高电压到12V*1.732=21V,在21V电压下和之前的功率相近。
同样的,一台星形绕法的无刷电机,如需要保持转速和功率不变,在改为三角绕法后,需要降低电压1.732倍使用,否则极易烧坏电机。     星形绕法的特点:效率更高、匝数更少、其他数据一样情况下工作电压更高    三角绕法的特点:匝数更多,其他数据一样的情况下工作电压更低  实际运用:3S电机改6S电机,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将三角绕法改为星形绕法即可。  总体上,Y星接法(也就是星型接法)在效率上优于封闭接法(也就是三角接法),但是因为方便工业生产的关系,模型大量使用三角接法。  四线径、股数、匝数   线径:漆包线直径(一般是包括漆皮的)   股数:绕线时多股线一起绕的根数   匝数:每个电极上所绕的圈数   0.21*4*13圈(线径*股数*匝数)       T:匝数  绕线顺和逆    定子尾部朝下,上面朝天。    顺:绕线顺时针    逆:绕线逆时针
5、在一定条件前提下,影响转速的因素    在磁钢和定子不变的情况下,匝数是影响无刷电机转速的最大因素。总体规律是匝数越多,转速越慢;匝数越少,转速越快。 6、槽满率
    在电机电极上所绕线圈与最大极限所能绕进去的线圈的比例。在磁钢强度前提下,槽满率越高,功率更大;槽满率越低,功率越小。 7、绕线图
   已知一个电机的匝数和KV,而知道它其他KV和匝数数据的方法。    例:2212 1000KV,知其匝数是13,那2200KV的匝数会是多少呢?        1000*13/2200=5.909  约等于
6         那1400呢???        1000*13/1400=9.39,介于9到10之间 ---------------------------------------------------------------------------------------
使用不同线径的漆包线,该怎么计算股数 手里有一只2212 1000KV的电机需要修复,但是我手里没有0.21MM线径的漆包线,只有0.3MM的漆包线,我该怎么计算股数?
1、2212 1000KV电机一级可绕漆包线的最大横截面积(原数据是0.21*4*13)           3.14*0.105的平方(半径)*4(股数)*13(匝数)=1.80平方毫米 2、确定自己想要的KV,比如想要1000KV,需要绕13匝,现在计算股数   X=股数           3.14*0.15的平方(半径)*X*13=1.8   得出股数X=1.9598         基本可采取0.3*2*13T的绕法来修复此电

网友(2021-11-02):
引用 楼主:
无刷电机输入是直流,工作是交流,属于无刷直流电机之三相无感(感应器-霍尔)电机。
二N和P搭配的规律   ...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疆的制造真不错,拆了卡簧电机也拿不下来,看着也漂亮,不用自锁浆其它的什么浆能装上?

为什么不买直轴的,11块一个。
你这样的只能买自锁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