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电池请教,格氏电池和富力电池哪个好一些?格氏不同系列电池有啥区别?

楼主(2021-04-06):
群里模友有说富力的好一些,有说格氏的好一些,请教各位大佬富力和格氏到底哪个牌子质量好一些?

还有格氏的电池,图中的绿色和黄色两个系列有啥区别?为啥黄色的放电系数更高,还便宜些?
我两种都买了,的确感觉黄色的更猛一些

网友A:
格氏只有金砖系列还靠谱些,富力全系都非常暴力

网友B:
格氏金砖也不靠谱的,拿出来基本就不要和富力打了。不过看你想法,虽说之前cadc用过格氏很长一段时间,但是感觉就绿色装的还行,金砖嘛,自家同级别打不过绿色的那款。不过要说还是富力可以的,格氏正常用也还行。
还是看你给啥用了,练习机用干嘛买贵的,又不是直机和涵道。便宜的比如说ovonic之类也可以(还是格氏子品牌)

网友:
电池真的是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C:
格氏是个庞大的模型电池家族。格氏的空模电池有很多系列,最好的就ACE系列,RFLY竞技系列和金砖系列了。富力没用过,我买富力可以拿到淘宝价的7折的优惠。主要我是格氏的忠实粉

网友:
格式耐用些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格氏是个庞大的模型电池家族。格氏的空模电池有很多系列,最好的就ACE系列,RFLY竞技系列和金砖系列了。富 ...

7折的富力?一听这么说话就知道你买的是惠州的假货

网友:
引用 网友D:
7折的富力?一听这么说话就知道你买的是惠州的假货

基本上是这样,富力的电池,用过都知道的。很多组装电池都以能搞到A品富力电芯为卖点。

网友:
智商税总要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7折的富力?一听这么说话就知道你买的是惠州的假货

那我在这个店买的都是正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7折的富力?一听这么说话就知道你买的是惠州的假货

我已经几年没有用淘宝买过航模的东西了。你说是假的就是假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在这个店买的都是正品吧?

当然是真的

网友:
格式的要好用一些吧  富力的没用过

网友E:
看需求。一般固定翼都不需要暴力电池,用18650动力电池是最合适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看需求。一般固定翼都不需要暴力电池,用18650动力电池是最合适的。

一般固定翼对电流要求还是比较大的,只有少数电流小的飞机适合18650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一般固定翼对电流要求还是比较大的,只有少数电流小的飞机适合18650

一个3s 2200mah的格氏电池,重量在170g。和3s 3000mah的航模锂电池差不多。格氏电池放电50A,18650放电30A。
假设30A,那飞行时间3分钟左右。但除了函道,不会只飞3分钟。
所以18650的电流足够,而续航要长1/3。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一个3s 2200mah的格氏电池,重量在170g。和3s 3000mah的航模锂电池差不多。格氏电池放电50A,18650放电30 ...

按平均电流算是不准确的的,飞机大动力时电流远大于平均,而且考虑到18650内阻大,且市面上大部分电池有虚标现象,压降引发的动力下降也严重不少。另外我认为一般玩飞机不会全称慢速平飞,会经常大油门或是做动作,这时候普通动力锂电会更加适合

网友:
引用 网友F:
按平均电流算是不准确的的,飞机大动力时电流远大于平均,而且考虑到18650内阻大,且市面上大部分电池有 ...

实际上很多人并不知道电机消耗的电流。
3S电池配2212 1400Kv加8060桨,在静态时最大电流不超过30A,而便宜的三星25R也可以短时间30A放电,索尼能达到35A放电。
而2212 1400kv配8060桨飞行时电流还小些。
电机、桨配得合适,18650足够应付普通的固定翼了,除了涵道。

网友:
格式:不是非常好,也不差。
富力:好,买到真货不错。

网友(2021-08-24):
引用 网友B:
格氏金砖也不靠谱的,拿出来基本就不要和富力打了。不过看你想法,虽说之前cadc用过格氏很长一段时间,但是 ...

纠正ov和格氏一毛关系都没有,你看他们tb宣传的是格式不是格氏,要写格氏估计直接律师函了,骗小白格氏“格式”傻傻分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