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 FPV 穿越机8信道FCC模式性能对比

楼主(2021-04-06):
FCC 8信道模式,性能差异还是比较大的,希望对朋友们有帮助

网友:
真的差这么多吗

楼主:
都是实际测试的数据,差距还是挺大的,打开功率模式后,差异比视频还要大很多

网友:
v1也可以这样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都是实际测试的数据,差距还是挺大的,打开功率模式后,差异比视频还要大很多

有个问题请教下,高码率50m/s打开了以后,FCC的7信道就没了,你们是这样吗?调回25m/s使用FCC更好吗

网友:
同问,开50码率4信道好用还是25码率8信道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问题请教下,高码率50m/s打开了以后,FCC的7信道就没了,你们是这样吗?调回25m/s使用FCC更好吗

都是这样的! 50MHZ码率是通过增加频率占用带宽来实现的。25码率抗干扰更强

网友:
djifpv combo也可以这样开吗。

网友(2021-05-06):
请教一下,用的是DJI的MINI不带卡录的数传加DJI眼镜,怎么没有图像,眼镜显视图传信号丢失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2021-06-30):
视频看不了

网友(2021-12-26):
大神,之前你讲授的天线知识中,这款5.8g小平板天线的尺寸、参数可以告诉我吗?谢谢了!

网友:
视频挂了

楼主:
6月份开大会期间删除了很多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