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司南飞控的空速计有没办法接到F405WING上使用?

楼主(2021-04-06):
手上有个司南飞控专用的空速计,应该是模拟的,能有什么方法接到F405WING上使用吗?要怎么接线和设置?

网友:
以我了解的情况是不能,希望论坛有这两个硬件的大神实测一下。

网友A:
闭源的一般都会使用自己的通讯协议,其实里面就是模拟空速计加芯片转换,tb买个模拟空速计一样的,不过现在模拟的比数字的还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闭源的一般都会使用自己的通讯协议,其实里面就是模拟空速计加芯片转换,tb买个模拟空速计一样的,不过现在 ...

哦,,,学习了,谢谢

网友B:
用上空速计了嘛?最近我也在装f405wing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上空速计了嘛?最近我也在装f405wing

还没哟

网友(2021-12-31):
同问我和你一样,但我的是司南n用的那款空速计,乐飞说可以改,但是很难

网友C(2022-03-13):
空速计还在吗? 在的话转让给我了,联系卫星:LoveIstill

楼主(2022-04-28):
引用 网友C:
空速计还在吗? 在的话转让给我了,联系卫星:LoveIstill

好像还在,要找找,我好久没上这了,现在才看到这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