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2直升机尾电机轴承型号

楼主(2021-04-07):
M2经过几次摧残尾电机终于扛不住了,尾电机型号是R11-3,哪位大师知道轴承型号?新电机99块已经拍了,但旧的就轴承坏了,有点卡估计珠子碎了。扔掉可惜想换轴承备用。

网友:
拆下来,量一下

网友A:
m2烧微电机很难受,我的也是飞着飞着烧了才炸机,有点坑,电机应该是1104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m2烧微电机很难受,我的也是飞着飞着烧了才炸机,有点坑,电机应该是1104左右

是1103的,型号是R11-3,飞着烫烧掉一定是你的飞机震动太大,尾巴不断修正导致。调着调一下比如双桨十字盘水平问题。

楼主:
我的是摔坏的,只能先买一个新的飞再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1103的,型号是R11-3,飞着烫烧掉一定是你的飞机震动太大,尾巴不断修正导致。调着调一下比如双桨十字 ...

后面修回来发现振动确实挺大,立马贴胶带现在小很多了

楼主:
自己拆下量了一下,2x5x2.5的使用型号MR52zz,备忘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1103的,型号是R11-3,飞着烫烧掉一定是你的飞机震动太大,尾巴不断修正导致。调着调一下比如双桨十字 ...

请教下能大概判断出是多少kV的嘛,另外尾电机是不是3S供电?

网友C:
请教一下m2尾电机可以改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能大概判断出是多少kV的嘛,另外尾电机是不是3S供电?

这个判断不出来,没这个能力,也没必要吧。
坏了修,修不好换新。原装应该是最优的配置,没必要改装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m2尾电机可以改装吗

没必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