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飞好小子,提控回家。

楼主(2021-04-07):
场地所限,滑跑了几次升力都不够。原地翻车。
手抛日地2次,加大油门拉点杆,飞起来了,慌乱盘旋了两圈落草里。
再来,更慌乱,越飞越远,眼看要飞丢,避免闯祸,一阵乱打副翼终于转回来了,然后垂直俯冲炸机。

网友:
电装值钱。能飞回来就很好了。

网友:
手抛全油门,平尾居中,不要使劲抛飞,用手向前水平稍向上轻推松手即可,电机的推力足够起飞了,你可能抛飞时候仰角过大失速或者太使劲飞机直接一头扎到地上了。还有最后俯冲应该是转向时仰角过大,油门没跟上,失速了

网友:
新手常见现象,目测可以粘起来,继续

网友:
按你的起落架结构,头部应该明显高于尾部才能顺利滑跑起飞。

网友:
能粘起来继续飞。我前两天去飞刚刚买的新微风,4-5级风,强行起飞,第一次手抛来起来不及拉杆,直接日地打断螺旋桨,遂放弃手抛。然后无意间找到了条没车的很窄的水泥路,准备沿道路地面起飞,结果是侧风,滑跑2次都被吹歪,不敢起飞,然后犹豫半天准备沿着路的宽度方向起飞,大概3m路宽,2S电池全油门急拉杆,起飞后眼看马上要被风吹翻,急推杆,结果日地断浆,电机轴有一点点歪了,放弃。有风天气再也不敢起飞了。

网友:
你这用的多大电池啊,看上去比例比较大一块啊,是不是重了

网友:
这种程度的损坏,用泡沫胶粘起来和新的差别不大

网友:
多炸几回就会飞行了

网友:
新手加油,炸炸就好了,好小子入门不错

网友:
粘一粘还能飞,问题不大

网友:
仔细粘一下,还是好小子。好小子比较灵活,没有大飞机来的稳定。出现意外,果断炸掉是非常正确的做法。

网友:
新手还是上套机,如fms红蜻蜓,不会出现重心不准、电装不匹配等飞机自身问题。
不要手抛,手抛摇控不方便同时操作油门和升降,滑行起飞,大油门,升降拉满,油门杆同时修正方向。
新手真的强烈推荐上个飞控,有了增稳,就有了信心,要相信电子设备的力量,我就给第一架飞机,好小子装了A3飞控,照片蓝灯是飞控。
最近兰箭拓荒者或者fms守护者都很火,可以考虑,620到850的翼展,自带飞控。

网友:
粘起来可以继续玩

网友:
有一两回就不会慌了

网友:
断得挺干脆的,用泡沫胶粘一下就好了,另外,练练模拟器吧

网友:
瞎说!不光提控回家,明明还捡了一堆泡沫嘛 回家一粘又能浪了

网友:
这样的程度也可以粘了继续飞?我也是小白,首飞还好,就是桨罩稀碎,轴头那里有点撞花了螺纹,自己用螺母来回转了几圈基本没事。祝你早日成长为大鸟,可以展翅翱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