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副厂r7008接收机好用吗

楼主(2021-04-07):
正版的太贵了,想问一下副厂的接收机好用吗,飞大涵道安全吗。

楼主:
原厂的r7008 350元值得买吗,副厂的和睿斯凯兼容接收机哪个好一点呢,我买过睿斯凯的,但是失控过好几次

网友A:
原厂R7008 350元?

网友:
原厂正品要是350不要犹豫直接买吧 正常都是500多二手还得400多。

网友:
tfa6没问题,一直用,就是涨价了

网友B:
说错了,是tfr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厂R7008 350元?

二手的350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错了,是tfr

我用它飞电滑失控过好多次,电调烧了好几个

网友C:
副厂最好别用,真的要失控。原厂没有出过任何问题。
买二手接收机最好买熟人的。咸鱼上那些不靠谱还卖的贵。
实在嫌贵,TB上找那些TW版的也就580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副厂最好别用,真的要失控。原厂没有出过任何问题。
买二手接收机最好买熟人的。咸鱼上那些不靠谱还卖的贵 ...

闲鱼有一个谈好的他卖350说没用过几次,副厂的b站 有人说好用,我就是不太懂问问有没有人用过副厂,睿思凯tfr6接收机我以前飞p5b用过,失控,电调上电就开始发热炸了好几架,用futaba2008接收机电调就没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闲鱼有一个谈好的他卖350说没用过几次,副厂的b站 有人说好用,我就是不太懂问问有没有人用过副厂,睿思 ...

副厂就是这个问题,能不能用,能用,稳不稳定,不稳定。
慢慢屯接收机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厂的r7008 350元值得买吗,副厂的和睿斯凯兼容接收机哪个好一点呢,我买过睿斯凯的,但是失控过好几次

这个价格你敢买?

网友:
我有一个睿思凯的用了两年没毛病,没有不稳定

网友:
睿思凯接收行,没有出现过失控

网友D:
我JR的控用日冠的接收,非常好用。扶她吧没试过

网友E:
sfhss的就不要用了,
睿思凯那个fasst的 我用了很多,都还很可以
比2008划算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sfhss的就不要用了,
睿思凯那个fasst的 我用了很多,都还很可以
比2008划算好用

能说下2008的制式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
副厂接收当然选tfr6,稳定又便宜,其他牌子不敢用

网友:
睿思凯接收我有两个,7年了,没啥问题啊。关于失控,今年遇到过一次,地面就不行了,换啥接收机都不行,最后是拔掉某一只舵机恢复正常。直接扔掉这只舵机。再没出问题。这种现象奇怪的很

网友:
副厂 就买tfr6

网友:
1个月见过2个老哥用副厂扶她吧接收机失控了

网友(2021-05-07):
谁有7008的说明书啊

网友:
副厂睿思凯Tfr6用了很多个  没见失控啊

网友(2021-06-10):
建议tfr6,用的多也相对稳定,我失控过一次不过马上又连接上了,在一个据说有干扰的角落飞的又低又远,并且没打开天线。350的原厂正品如果很新的话赶紧买吧,二手成色一般的7008都要450左右。关于失控只能说太迷,包括原厂啥接收机都会失控

网友:
直接去TB小罗模型店,商品详情里面对接收机的说明很详细,应该会帮到你

网友:
看人品,也要自己分辨一下卖家是否靠谱,之前买过二手6208和6014等,都没啥问题,买回来先拉距测试

网友:
失控很难讲。。。
普遍反应睿思凯可以,但我实际失控几次,80阿凡提炸毁2次。
大涵道还是不要省这个钱,飞机至少2千起步吧,失控炸一回你就懂了。

网友:
睿思凯副厂比较靠谱

网友(2021-07-12):
有钱肯定买原厂的

网友(2023-02-07):
tfr6能用futaba的sbus吗

网友:
如果觉得原厂接收机太贵,就不能买该品牌遥控器。原厂就要配原厂

网友:
建议原厂

网友(2023-12-10):
引用 网友D:
我JR的控用日冠的接收,非常好用。扶她吧没试过

日冠接收机我也用,也是从来没有失控过,听好多模友说容易失控!我从入模一直用futaba控和接收,从未出过任何问题,小日本的电子产品确实可以。

网友:
我现在用16iz 就有一个日冠接收机用滑翔机上,也没啥问题。其他飞机都用原厂的,怕出问题。

网友(2024-04-15):
tfr6能用futaba的sbus吗,各位大佬

网友(2024-08-09):
顺便问一下,有支持SBuS2的FUTABA副厂接收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