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飞手模拟器问题

楼主(2021-04-07):
请问老飞手一个问题,大家都是练习了多久模拟器后开始飞真机的。练习模拟器过度到真机又什么要注意的,谢谢!

网友:
我是直升机起家,模拟器半个小时就上手了。不过还是多飞真机进步快

网友:
我飞固定翼,模拟器飞了有十个小时了。真机飞过一次,还算好,没炸的太过分。模拟器还是多练习一下,飞的时候更有底气

网友A:
模拟器是 眼-(脑)-手 的习惯训练,例如:当机头正对你时候,左右舵正好是反的,这时如果你可以不暇思索的自如操控,那就说明有效果了。如果能够不暇思索地完成顺时针和逆时针的水平八字,那就可以摆脱模拟器了。当然还有降落以及对风向和风力的把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器是 眼-(脑)-手 的习惯训练,例如:当机头正对你时候,左右舵正好是反的,这时如果你可以不暇思索的自 ...

感谢回复,那我还差的很远,看来还得多练模拟器。

网友:
这个没有一定的,根据自己的节奏

网友:
模拟器还是多练习一下,飞的时候更有底气

重要是后一句.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那我还差的很远,看来还得多练模拟器。

有了模拟器是入门玩家的幸福,可以减少炸机的痛苦和开销。加油吧!你行的。
看你是在穿越机版块发的帖子,就当你是飞多旋翼机的 玩家。多旋翼机现在可以考驾照,水平八字和同心圆是必考的项目

网友:
大佬们,有哪些模拟器比较好用,收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