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魔改大玩具Proxxon迷你魔PD250小车床

楼主(2021-04-07):
机械玩具Proxxon迷你魔PD250小车床我一次性买了2台,精度1丝还不错,加工铝、铜、未调制45#钢、304不锈钢等棒材都还可以。

练手玩儿旧了一台,卖掉了。

第二台也就是目前手里的这台,简单的改装为,带转接盘的,德国罗姆80四爪自定心背装卡盘,还增加了一个皮带靠轮。
备注:铝件均为7075T651

- = end = -

网友:
这电机还用的木头皮带轮

网友:
tb上查,这个才12公斤?怎么看也不像

网友A:
买个小吊机,收起来占不了多少地方,一个人至少敢玩300公斤以下的设备,这种10多公斤的,操作的时候太不尽兴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买个小吊机,收起来占不了多少地方,一个人至少敢玩300公斤以下的设备,这种10多公斤的,操作的时候太不尽 ...

什么样的吊机合适啊,是那种下面两个脚,上面手摇的吗?关键是要收起来省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样的吊机合适啊,是那种下面两个脚,上面手摇的吗?关键是要收起来省地方

弄个救援三脚架就行了。或者自己买三个方管,一根链条自己做个。顶部放个钩子放手拉葫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什么样的吊机合适啊,是那种下面两个脚,上面手摇的吗?关键是要收起来省地方

我买的是手动的两个脚可以收的那种,想的就是收起来占地儿小,但如果条件允许,还是买个1t的手动叉车更安逸,我现在被限制在了300kg以下,还是很多好东西不敢买

网友:
    动手能力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是手动的两个脚可以收的那种,想的就是收起来占地儿小,但如果条件允许,还是买个1t的手动叉车更安 ...

我看那个两只脚的吊机也不省地方啊,除非折叠完了竖起来,手动叉车就更不省地方了,占地咋的都要1平米多,除非正好放桌子底下能省点地方,

网友:
这样机头负担不重吗?本身的三爪精度可以的!

网友(2021-07-02):
把玩大于用

网友(2021-08-11):
引用 网友B:
什么样的吊机合适啊,是那种下面两个脚,上面手摇的吗?关键是要收起来省地方

车床不大的话,买个三脚架,买台手拉葫芦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