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模拟图传,一直有干扰

楼主(2021-04-07):
只要电机转就有干扰,装了LC图传滤波没用,有没有佬知道

楼主:
接飞控就没有干扰,但是会偶尔黑屏,现在供电是接在电调入口和电容一个地方

楼主:
用的黑羊1W的图传

网友:
干扰避免不了

网友:
离电机远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飞控就没有干扰,但是会偶尔黑屏,现在供电是接在电调入口和电容一个地方

这地儿电压变化很大。建议外加一个BEC再连图传

网友A:
上DJI数字,远离干扰困扰

网友:
裝個電容試試看

网友:
是不是横纹干扰?是的话就是图传或者电机漏电了。检查一下各个电机轴到三根相线是否有短路情况,检查电装是否与碳板有接触

网友:
很可能 你的 電機 3項電路 有一項 接觸到 碳千微機架了 不然就是 5.8G 線路 被螺絲  鎖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DJI数字,远离干扰困扰

说的非常有道理

网友:
看看是不是图传和碳板连接了,有的机架会出现这种情况,比如mark3

网友(2021-10-09):
看电机是否与地绝缘不良,我是上电无干扰,解锁电机一转就出现条纹,后来发现有个电机主轴与地(碳板)阻值只有100多欧,其它三个电机都是无穷大,后检查发现固定电机的螺丝长了,顶到线圈了,幸亏及时发现,不然炸鸡很可能烧电机或电调。

网友:
有電流就會有干擾,檢查一下各部件的縲絲狀況~~

网友:
加个BEC,另外Mmcx插头松动也会有波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