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货还认人,装正版的不能用?

楼主(2021-04-07):
看到这货说很不错,为的就是数传来的,结果整了两天了,硬是搞不定,难道这货还认人,装正版的不能用?

用的这套发射加接收

结果是要么就没有反应,有反应就乱跳,求助大神们有没有遇到这问题呢
换个山寨的就马上正常,什么设置都不需要改变
再吐槽TB卖家问一句马上就装死了,现在穿越机真的变成这样子了么

网友A:
现在卖穿越机零件的店小二已经很暴躁了,新人直接懒得搭理

网友B:
看你遥控都没设置成多旋翼的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遥控都没设置成多旋翼的模型

我实际设置的是多旋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卖穿越机零件的店小二已经很暴躁了,新人直接懒得搭理

我也不算新人吧,玩穿越3·4年了,玩直机十几年了,以前玩的所有穿越机都没有遇到这种问题,用正版接收不行,用个山寨或是开源的就OK,真的**了

网友C:
曝光商家名称 拉黑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不算新人吧,玩穿越3·4年了,玩直机十几年了,以前玩的所有穿越机都没有遇到这种问题,用正版接收不 ...

也不是新手真不知道什么能难住你了

网友D:
看完都没明白啥问题,好像是接收机xxxx?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不是新手真不知道什么能难住你了

就是用DSMX正版的地平线的接收机就没有反应或是有反应就乱跳,而用山寨DSM接收或是开源DSM信号就直接可以使用,所以就不知道从那下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完都没明白啥问题,好像是接收机xxxx?

就是用DSMX正版的地平线的接收机就没有反应或是有反应就乱跳,而用山寨DSM接收或是开源DSM信号就直接可以使用,所以就不知道从那下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曝光商家名称 拉黑

我绝定再买个模拟图传版本的,对比看到底是那出了问题,因为以前都是模拟图传,也同时用的是BF的,用正品接收从没有出过问题

网友E:
1024,2048那里设置了没有?

网友:
DSMX是2048,SSM2是1024

网友:
另外,NX10牛逼,口水这控好久了,可惜太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1024,2048那里设置了没有?

地平线的所有制试都试过了,就是不行,用SBUS和山寨DSM都没有问题,我初步分析应该是厂家没有用正版接收测试过

网友:
应该不是数字、模拟的问题。而且山寨接收正常的话,那就再仔细排查飞控设置和接收设置为主。

楼主:
付上了设置,请帮看下问题出在那么
如果不是图传问题的话那就是厂家这个飞控调出问题了,我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不知有没有模友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