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有人知道1m手抛机是什么翼型吗

楼主(2021-04-08):
为1m手抛机自己画图制作双发电机座,用的clarky翼型,但发现不是严丝合缝。有人知道1m手抛机是什么翼型

网友A:
切个截面,印在纸上,扫描,导入solidworks不就行了。没必要找翼型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切个截面,印在纸上,扫描,导入solidworks不就行了。没必要找翼型库。

切截面不就把机翼毁了

网友:
这种东西本来就不是什么标准品,...像这样也就行了,胶水糊上万事大吉

网友B:
切截面不行,可以用铁丝塑型后画出截面

网友:
去找楼下的儿童,
问她借用橡皮泥玩玩

往机翼上一按,就获得了翼型的头部。

再测量就得了呗

玩航模,脑子要灵活

网友:
若要感谢我,读我的文章,帮我顶贴呗

网友:
你这个间隙对于热熔胶大师来说那是洒洒水。

网友:
搞一块大一点的纸板,里面剪一个比截面稍微大一点的孔,并把纸板套进机翼,然后在纸板孔和机翼间一点点贴纸板上去(贴上去的纸板,在机翼这端形状与机翼形状吻合),所有纸板贴好吻合后,前后剪开大纸板,并取下,即可得到机型了。得到的形状再用曲线板修正一下即可。其实手抛机的机型也不会是非常精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切截面不行,可以用铁丝塑型后画出截面

铁丝机智,哈哈哈

网友:
SolidWorks画图多试几次就OK